[其它] 用Win32做的串口通信上位机

楼主(2018-07-09):
我希望利用PC来发数据收数据,并测得之间的延时有多大。
但即使我将CP2102的tx rx短接,收到的数据的延时也有70ms。
Win32的延时这么大,有办法消除吗?(我用的是Win32的API,像CreateFile()。。。)

网友:
不熟悉上位机串口的编程。

网友A:
请楼主好好研究一下Windows SDK的Communications Functions内容,还有异步(overlapped)编程:
并不是用了API就能设计出快速响应的程序,这取决于工作模式!要用异步的工作方式,要精心设计timeout结构。
下面这张图上的API,是你需要去研究的(基本的CreateFile, ReadFile, ReadFileEx, WriteFile, WriteFileEx,WaitForSingleObject等等也重要)。
我自己的工具程序都是用C#的pinvoke,直接用API来使用串口的。通过线程优先级控制、异步模式设计、超时结构配置,响应速度非常快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楼主好好研究一下Windows SDK的Communications Functions内容,还有异步(overlapped)编程:
并不是用了A ...

都试过了,仍然会有50ms以上的延时。

网友:
CP2102是USB转的TTL吧,本来就是一包一包的传输的,楼主看看会不会是这个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