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PWM输出 能不能产生这样的波形

楼主(2018-07-09):
周期相同,占空比不同,相位不同

主要是相位我不知道怎么错开。

周期比较小,一个周期只有1US,我试过不能用不同定时器延时得到。

能不能单纯用定时器实现,做过的朋友给个想法!

网友A:
对于F429来说,1MHz的PWM基本无压力的。用同一个定时器的四个通道即可。

使用我们提供的超级函数,使用比较简单,TIM1到TIM14全做了支持(V4,V5,V6开发板都有这个功能)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707&highlight=TIM1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于F429来说,1MHz的PWM基本无压力的。用同一个定时器的四个通道即可。

使用我们提供的超级函数,使用 ...

硬汉恢复真快,我先看看这个超级函数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于F429来说,1MHz的PWM基本无压力的。用同一个定时器的四个通道即可。

使用我们提供的超级函数,使用 ...

大概看了下啊,其实我主要是想实现,三个波形相位错开一段时间,你这个超级函数似乎没有这个功能啊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概看了下啊,其实我主要是想实现,三个波形相位错开一段时间,你这个超级函数似乎没有这个功能啊!

相位错开做不了。

简单点,直接开一个1MHz的中断,里面做IO输出即可,处理的过来,中断服务程序里面直接寄存器操作。

网友B(2021-01-21):
硬汉,输出第一个pwm波,然后再在第一个pwm波跳变的时候开通第二个pwm,依次类推,共开通4个pwm,也类似上面的相位错开,然后,要求频率和占空比可修改,能做到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汉,输出第一个pwm波,然后再在第一个pwm波跳变的时候开通第二个pwm,依次类推,共开通4个pwm,也类似上 ...

使用TIM DMA比较方便。

网友:
用DMA是可以做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