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RTX4的移植过程

楼主(2018-07-09):
大家好:
    刚开始学习RTX5,在移植步骤中,出了些问题,所以发个帖子来请教一下。我的KEIL版本是5.18,勾选的RTX4版本,想要移植出来一个简单的工程。但操作完之后,进入调试模式,所有的单步、单行、跨函数、全速运行全部无法点选,添加System and thread viewer,线程列表里面也没有自己创建的任务名称。程序停在启动代码的某一行,如图3。求助求助,谢谢。我用的芯片型号是Ambiq2

网友:
按照您说的步骤,已经添加好了,试了一下还是不行。我用的IC全称在图6上,已经接近崩溃了,这个问题上已经花了4天时间。

网友:
按照您说的步骤,已经添加好了,试了一下还是不行。我用的IC全称在图6上,已经接近崩溃了,这个问题上目前花了4天时间。

网友A:
发这个配置文件看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这个配置文件看下

网友A:
那没问题的,现在有个问题,你创建的这个任务里面搞个串口打印或者LED闪烁什么的,看看执行了没。

如果没有执行的话,把你的osKernelInitialize和osKernelStart注释掉,因为系统在main函数之前调用了。看看是否可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没问题的,现在有个问题,你创建的这个任务里面搞个串口打印或者LED闪烁什么的,看看执行了没。

如 ...

我的ambiq_init()函数里面,包括了板级的初始化和串口打印输出,刚刚试了一下,没有信息打印出来。现在还有其他放心需要排查吗,会不会是因为我这个MCU的问题,今天上午我在ARM官网也发了一个问题求助,现在等ARM的回复看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没问题的,现在有个问题,你创建的这个任务里面搞个串口打印或者LED闪烁什么的,看看执行了没。

如 ...

斑竹,另外再问一下,我的BSP级的头文件和Ambiq官方的库文件,需要手动在main.c里面添加一次吗。我看RTX官网的建立工程说明中,没有提要加头文件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的ambiq_init()函数里面,包括了板级的初始化和串口打印输出,刚刚试了一下,没有信息打印出来。现在还 ...

换个LED闪烁之类的,防止是因为你的串口波特率不正确。
另外你修改如下地方,看看是否可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斑竹,另外再问一下,我的BSP级的头文件和Ambiq官方的库文件,需要手动在main.c里面添加一次吗。我看RTX ...

没警告说明就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LED闪烁之类的,防止是因为你的串口波特率不正确。
另外你修改如下地方,看看是否可行

试了一下,还是不行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个LED闪烁之类的,防止是因为你的串口波特率不正确。
另外你修改如下地方,看看是否可行

我换了块开发板,MCU是STM32F103的,很容易就移植成功了。看来还是和MCU很大相关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换了块开发板,MCU是STM32F103的,很容易就移植成功了。看来还是和MCU很大相关性

那估计是这个芯片有些地方要初始化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估计是这个芯片有些地方要初始化下。

恩,我找这家MCU厂商再详细咨询咨询,谢谢斑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恩,我找这家MCU厂商再详细咨询咨询,谢谢斑竹了

网友(2021-08-22):
我用RTX4 mdk 5.35 那个System and thread viewer窗口也一点信息也没有,LED线程在正常运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