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实战项目设计之4层板设计

楼主(2018-07-09):
花了一周时间,把软件移植好。又花了一周时间,把板子设计出来了,由于429的VCC,GND众多,还有SDRAM的引脚乱七八糟,还有RGB FPC排座。双面板根本没画,只能上4层板了。
用的是ALTIMU DESIGNEDER6.9。首先看下3D效果。
外围电路还是挺简单的。CAN通信 ,485通信,串口。和LCD。以及几路开关量输入等。
4层板首先要添加两个内电层。一个电源层,一个GND。
按快捷键D-K。弹出
右键添加两个内电层。自己可以重命名下。一个层GND,一个层3.3V。
第二步,电源层分割。就是用封闭的直线画出5V。用于给屏和CAN等电路供电。首先给VCC层自己手动改为3.3V网络。
在分割出来的区域改为5V网络。
第三步,就是跟你布双面板一样布线即可。需要注意下回流路径问题。回流路径尽量短、宽。EMC方面效果很好很多。

网友A:
429用4层板好,特别是用自带的ADC和DAC时,现在做四层也不贵了。

网友B:
楼主板子好空啊,从图上看,2层板花点体力也能搞定。如果楼主仅仅是练下手的话,是值得鼓励的。如果是做什么工业产品,这么搞估计还需要再做点工作…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板子好空啊,从图上看,2层板花点体力也能搞定。如果楼主仅仅是练下手的话,是值得鼓励的。如果是做什 ...

这个板子还真是工控的,哈哈,不足之处请指导,不胜感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29用4层板好,特别是用自带的ADC和DAC时,现在做四层也不贵了。

是的,这么大块板子打样5片才300多点。

网友C:
楼主看一下你的COM口。我感觉如果用弯头的DB9有问题。

网友D:
做多层板的时候,内层可以出负片也可以出正片,这里就容易出现失误。

layer一般走信号,为正片,即连线的地方走导线,

plane一般为中间的电源层。为负片,既连线的地方不走导线。

有时候,内层也需要走一两根信号线,所以,建议内层设定为信号层,默认为正片,按照常规布线即可,电源线可以用大面积铺铜来代替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看一下你的COM口。我感觉如果用弯头的DB9有问题。

应该没问题吧,等板子到了我再确认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做多层板的时候,内层可以出负片也可以出正片,这里就容易出现失误。
layer一般走信号,为正片,即连线的 ...

好的,谢谢你的建议,说的确实挺对的。

网友:
元件好稀啊,有点浪费板子,另外5V电源铜皮有点窄,可能会有电源瓶颈。。。

网友:
控制板,元件稀点没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