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GUI] 请问怎么通过按键退出MessageBox呢

楼主(2018-07-09):
案例是这样的:GUI初始化之后建立对话框,对话框上有个“Message”按钮,按下后弹出消息框。
在电脑上模拟,鼠标点击消息框上的“OK”按钮可以退出消息框,但是我的板子是没有接入鼠标,用的是“小键盘”,弹出消息框后无法退出。
代码如下,请大家帮忙看看:
#define ID_FRAMEWIN_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0)
#define ID_EDIT_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1)
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        {FRAMEWIN_CreateIndirect, "Framewin", ID_FRAMEWIN_0,   0,   0, 320, 240, FRAMEWIN_CF_MOVEABLE, 0},
        {EDIT_CreateIndirect,     "Edit",     ID_EDIT_0,      88,  27, 159,  29, 0, 0},
        {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Button",   GUI_ID_BUTTON0, 87,  73, 159,  30, 0, 0},
        {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Button",   GUI_ID_OK,      26, 139,  97,  31, 0, 0},
        {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Button",   GUI_ID_CANCEL, 179, 139, 100,  31, 0, 0},
};
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pMsg)
{
        int NCode;
        int Id;
        WM_HWIN hDlg;
        WM_HWIN hItem;
        WM_HWIN hMsg;

        hDlg = pMsg->hWin;
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pMsg->hWin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24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ext(hItem, "armfly");
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EDIT_0);
                EDIT_SetMaxLen(hItem, 20);
                EDIT_SetText(hItem, "www.armfly.com");
                EDIT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LEFT | GUI_TA_VCENTER);
                EDI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16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EDIT_SetSel(hItem, 0, -1);
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GUI_ID_BUTTON0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Text(hItem, "Message"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16_ASCII);
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GUI_ID_OK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Text(hItem, "OK"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16_ASCII);
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GUI_ID_CANCEL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Text(hItem, "Cancel"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16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KEY: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((WM_KEY_INFO *)(pMsg->Data.p))->Key)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SCAP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Dlg,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NTER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Dlg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    Id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Id)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BUTTON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Msg = GUI_MessageBox("New message!", "Caption/Title", GUI_MESSAGEBOX_CF_MOVE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MakeModal(hMs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M_SetFocus(hMs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WM_InvalidateWindow(hMs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OK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Dlg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CANCEL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Dlg,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static void _cbBkWindow(WM_MESSAGE* pMsg) {
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case WM_PAINT:
    GUI_SetBkColor(GUI_RED);
    GUI_Clear();
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
    GUI_SetFont(&GUI_Font24_ASCII);
  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("Message Box - Sample", 480, 400);
    break;
  default:
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}
}

void MainTask(void)
{
        GUI_Init();
        WM_SetCallback(WM_HBKWIN, &_cbBkWindow);
        while(1) {
                GUI_Exec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WM_HBKWIN, 0, 0);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2000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方便起见,直接使用对话框创建一个消息窗口即可,这样就方便小键盘关闭了,省事些。

网友B:
enter键和空格键都可以关闭这个对话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nter键和空格键都可以关闭这个对话框。

嗯嗯,谢谢你,对话框可以关闭,消息框关不了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起见,直接使用对话框创建一个消息窗口即可,这样就方便小键盘关闭了,省事些。

谢谢eric2013!
按你说的方法试了,消息框以“子对话框”的形式创建,现在可以关闭了,但是关闭了消息框后,“父对话框”没有焦点了,请问在哪个位置设置焦点呢?
#define ID_FRAMEWIN_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0)
#define ID_EDIT_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1)
#define ID_FRAMEWIN_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2)
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pMsg);
static void _cbDialogMessage(WM_MESSAGE *pMsg);
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        {FRAMEWIN_CreateIndirect, "Framewin", ID_FRAMEWIN_0,   0,   0, 320, 240, FRAMEWIN_CF_MOVEABLE, 0},
        {EDIT_CreateIndirect,     "Edit",     ID_EDIT_0,      88,  27, 159,  29, 0, 0},
        {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Button",   GUI_ID_BUTTON0, 87,  73, 159,  30, 0, 0},
        {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Button",   GUI_ID_OK,      26, 139,  97,  31, 0, 0},
        {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Button",   GUI_ID_CANCEL, 179, 139, 100,  31, 0, 0},
};
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Message[] = {
        {FRAMEWIN_CreateIndirect, "Message",  ID_FRAMEWIN_1,   80, 40, 160, 120, FRAMEWIN_CF_MOVEABLE, 0},
        {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Button",   GUI_ID_BUTTON1,  40, 20, 80,  20,  0, 0},
};
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pMsg)
{
        int NCode;
        int Id;
        WM_HWIN hDlg;
        WM_HWIN hItem;
        WM_HWIN hMsg;

        hDlg = pMsg->hWin;
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pMsg->hWin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24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ext(hItem, "armfly");
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EDIT_0);
                EDIT_SetMaxLen(hItem, 20);
                EDIT_SetText(hItem, "www.armfly.com");
                EDIT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LEFT | GUI_TA_VCENTER);
                EDI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16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EDIT_SetSel(hItem, 0, -1);
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GUI_ID_BUTTON0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Text(hItem, "Message"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16_ASCII);
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GUI_ID_OK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Text(hItem, "OK"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16_ASCII);
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GUI_ID_CANCEL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Text(hItem, "Cancel"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16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KEY: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((WM_KEY_INFO *)(pMsg->Data.p))->Key)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SCAP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Dlg,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NTER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Dlg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    Id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Id)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BUTTON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Msg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Messag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Message), _cbDialogMessage, hDlg, 0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OK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Dlg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CANCEL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Dlg,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static void _cbDialogMessage(WM_MESSAGE *pMsg)
{
        int NCode;
        int Id;
        WM_HWIN hDlg;
        WM_HWIN hItem;

        hDlg = pMsg->hWin;
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pMsg->hWin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24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ext(hItem, "Message");
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GUI_ID_BUTTON1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Text(hItem, "OK"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16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    Id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Id)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BUTTON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Dlg,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static void _cbBkWindow(WM_MESSAGE* pMsg) {
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case WM_PAINT:
    GUI_SetBkColor(GUI_RED);
    GUI_Clear();
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
    GUI_SetFont(&GUI_Font24_ASCII);
  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("Message Box - Sample", 480, 400);
    break;
  default:
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}
}

void MainTask(void)
{
        GUI_Init();
        WM_SetCallback(WM_HBKWIN, &_cbBkWindow);
        while(1) {
                GUI_Exec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WM_HBKWIN, 0, 0);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2000);
        }
}

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,创建子对话框如果使用GUI_ExecDialogBox的话,还是不能退出的,请问这是违背了什么原则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eric2013!
按你说的方法试了,消息框以“子对话框”的形式创建,现在可以关闭了,但是关闭了消息框 ...

加个WM_DELETE消息,在这里消息里面设置你要聚焦的窗口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,创建子对话框如果使用GUI_ExecDialogBox的话,还是不能退出的,请问这是违背了什么原则呢?: ...

你在while 1之前调用非阻塞的GUI_CreateDialogBox创建即可。

你这个是阻塞的。另外GUI_Delay延迟搞的时间短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个WM_DELETE消息,在这里消息里面设置你要聚焦的窗口。

谢谢,按你说的方法,现在可以了,以下是最终的代码:
#define ID_FRAMEWIN_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0)
#define ID_EDIT_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1)
#define ID_FRAMEWIN_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GUI_ID_USER + 0x02)

WM_HWIN hDialog;
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pMsg);
static void _cbDialogMessage(WM_MESSAGE *pMsg);
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        {FRAMEWIN_CreateIndirect, "Framewin", ID_FRAMEWIN_0,   0,   0, 320, 240, FRAMEWIN_CF_MOVEABLE, 0},
        {EDIT_CreateIndirect,     "Edit",     ID_EDIT_0,      88,  27, 159,  29, 0, 0},
        {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Button",   GUI_ID_BUTTON0, 87,  73, 159,  30, 0, 0},
        {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Button",   GUI_ID_OK,      26, 139,  97,  31, 0, 0},
        {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Button",   GUI_ID_CANCEL, 179, 139, 100,  31, 0, 0},
};
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Message[] = {
        {FRAMEWIN_CreateIndirect, "Message",  ID_FRAMEWIN_1,   80, 40, 160, 120, FRAMEWIN_CF_MOVEABLE, 0},
        {BUTTON_CreateIndirect,   "Button",   GUI_ID_BUTTON1,  40, 20, 80,  20,  0, 0},
};
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pMsg)
{
        int NCode;
        int Id;
        WM_HWIN hDlg;
        WM_HWIN hItem;
        WM_HWIN hMsg;

        hDlg = pMsg->hWin;
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pMsg->hWin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24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ext(hItem, "armfly");
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EDIT_0);
                EDIT_SetMaxLen(hItem, 20);
                EDIT_SetText(hItem, "www.armfly.com");
                EDIT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LEFT | GUI_TA_VCENTER);
                EDIT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16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EDIT_SetSel(hItem, 0, -1);
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GUI_ID_BUTTON0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Text(hItem, "Message"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16_ASCII);
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GUI_ID_OK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Text(hItem, "OK"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16_ASCII);
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GUI_ID_CANCEL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Text(hItem, "Cancel"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16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KEY: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((WM_KEY_INFO *)(pMsg->Data.p))->Key)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SCAP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Dlg,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NTER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Dlg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    Id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Id)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BUTTON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Msg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Messag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Message), _cbDialogMessage, WM_HBKWIN, 0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hMsg = GUI_ExecDialogBox(_aDialogCreateMessag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Message), _cbDialogMessage, hDlg, 0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OK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Dlg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CANCEL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Dlg,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static void _cbDialogMessage(WM_MESSAGE *pMsg)
{
        int NCode;
        int Id;
        WM_HWIN hDlg;
        WM_HWIN hItem;

        hDlg = pMsg->hWin;
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pMsg->hWin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24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extAlign(hItem, GUI_TA_HCENTER | GUI_TA_VCENTER);
                FRAMEWIN_SetText(hItem, "Message");

                hItem =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GUI_ID_BUTTON1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Text(hItem, "OK");
                BUTTON_SetFont(hItem, &GUI_Font16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KEY: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((WM_KEY_INFO *)(pMsg->Data.p))->Key)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SCAP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Dlg,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KEY_ENTER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Dlg, 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NOTIFY_PARENT:
                Id = WM_GetId(pMsg->hWinSrc);
                NCode = pMsg->Data.v;
                switch (Id) {
                case GUI_ID_BUTTON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NCode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EndDialog(hDlg, 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DELETE:
                WM_SetFocus(hDialog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static void _cbBkWindow(WM_MESSAGE* pMsg) {
      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RED);
        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&GUI_Font24_ASCII);
              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("Message Box - Sample", 480, 400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}
}

void MainTask(void)
{
        GUI_Init();
        WM_SetCallback(WM_HBKWIN, &_cbBkWindow);
        hDialog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WM_HBKWIN, 0, 0);
        while(1) {
                // GUI_Exec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WM_HBKWIN, 0, 0);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100);
        }
}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按你说的方法,现在可以了,以下是最终的代码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