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注意AT24C01/02/04/08/16/128发送设备地址时,8位数据的不同含义

楼主(2018-07-10):
根本原因是,发送一个字节的地址,仅仅能够代表2^8 = 256个字节,超过这个大小的话,一种情况是将部分高地址放在I2C设备地址的某些位里面。
比如下面这些

而AT24C128和256是直接发送两个字节的地址,可以代表2^16 = 65536的字节数据

网友:
我来补充一下At24cm01,看手册读写时序竟然是和上图中At24c04 一样的。
at24cm02,和上图中at24c08一样。
但是它们都要带两个字节的地址。

网友A:
我来上传一个可以同时操作02/04/08/16/32/64/128的程序。

bsp_eeprom_24xx.c

bsp_eeprom_24xx.h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来上传一个可以同时操作02/04/08/16/32/64/128的程序。

网友B(2019-02-18):
额那AT24C08器件地址被页编程代替了 器件地址咋办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额那AT24C08器件地址被页编程代替了 器件地址咋办呢?

0xAx就够了。

网友B:
a0 a1 不是被占了 只有a2 那不是最多只能放俩片子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0 a1 不是被占了 只有a2 那不是最多只能放俩片子吗

是的,你要使用这个容量就是这个样子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你要使用这个容量就是这个样子的。

先前没仔细看手册完蛋了 哈哈

网友:
感谢三楼,@sanit

网友C(2019-07-21):
P12   是什么意思  移植到我的板子上 报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12   是什么意思  移植到我的板子上 报错

网友:
谢谢   有空再试试

网友:
如果用FRAM替代EEPROM,也需要注意一下,有些型号FRAM地址线是没有的 ,比如FM24C04,FM24C16

网友:
试了,很好,不错!!!!!

网友(2021-09-03):
引用 网友A:
我来上传一个可以同时操作02/04/08/16/32/64/128的程序。

试过了,  AT24C16  读写不对。

网友D(2021-11-09):
@eric2013 请教一下硬汉哥 我看了一下硬汉哥关于EEPROM的代码 代码中是定义了128 我这边如果用256 是不是只要修改EE_SIZE就行了 因为看数据手册 其他都一样 谢谢 请指教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@eric2013 请教一下硬汉哥 我看了一下硬汉哥关于EEPROM的代码 代码中是定义了128 我这边如果用256 是不是只 ...

是的。

网友E(2022-12-16):
请问:EE_DEV_ADDR | I2C_WR的I2C_WR没找到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问:EE_DEV_ADDR | I2C_WR的I2C_WR没找到啊

宏定义

I2C_WR = 0          -- 写操作
I2C_RD = 1    -- 读操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来上传一个可以同时操作02/04/08/16/32/64/128的程序。

ack处理函数没找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