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关于 RL-FLASHFS 的问题求助

楼主(2018-07-10):
移植RL-FLASHFS到STM32F407VGT6上,使用SDIO接口驱动MicroSD卡。可以挂载成功,可以创建文件。问题是不管如何写文件,文件大小始终是0字节。附件是整个工程的压缩包,RL-FLASHFS版本是4.74,工程使用mdk5打开。哪位大佬帮忙给看下问题出在哪里。非常感谢!

网友A(2020-10-30)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写入失败,调试看来是FS底层io的写异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写入失败,调试看来是FS底层io的写异常了

直接移植我的吧,需要那个系列芯片的支持。

网友:
已经搞定了,原来是没有禁用WIFI造成的影响,吧WIFI模块禁用后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