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CAN总线:怎么判断CAN总线的波特率、通信协议

楼主(2018-07-10):
STM32f103开发板通过OBD2与汽车诊断系统通信,采用的协议是ISO15765-4,然后分为4种情况,波特率250K(数据帧为标准或者扩展帧)、500K(数据帧为标准或者扩展帧).

初步做法:当波特率为250K,数据帧为扩展帧时,发送数据,等待回复,如果有回复说明是这个协议,以此类推。找到对应的协议。

哪位大神有好的建议或者好的方法?

网友A:
发送遥控帧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发送遥控帧就好了。

感觉用数据帧和遥控帧差不多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觉用数据帧和遥控帧差不多吧

不需要数据段,更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