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号量实现生产者消费者间的互斥

楼主(2018-07-10):
* 程序清单:信号量实现生产者消费者间的互斥
*
* 在这个程序中,会创建两个线程,一个是生成者线程worker一个是消费者线程thread
*
* 在数据信息生产、消费的过程中, worker负责把数据将写入到环形buffer中,而thread
* 则从环形buffer中读出。
*/
#include <rtthread.h>
//#include "tc_comm.h"
#define THREAD_STACK_SIZE 512
#define  THREAD_PRIORITY  20
#define THREAD_TIMESLICE 20

/* 一个环形buffer的实现 */
struct rb
{
  rt_uint16_t read_index, write_index;
  rt_uint8_t *buffer_ptr;    /*缓冲区数据指针*/
  rt_uint16_t buffer_size;  /*缓冲区大小*/
};

/* 指向信号量控制块的指针 */
static rt_sem_t sem = RT_NULL;
/* 指向线程控制块的指针 */
static rt_thread_t tid = RT_NULL, worker = RT_NULL;

/* 环形buffer的内存块(用数组体现出来) */
#define BUFFER_SIZE 256
#define BUFFER_ITEM 32
static rt_uint8_t working_buffer[BUFFER_SIZE];  /*使用的缓冲区*/
struct rb working_rb;

/* 初始化环形buffer, size指的是buffer的大小。注:这里并没对数据地址对齐做处理 */
static void rb_init( struct rb* rb, rt_uint8_t *pool, rt_uint16_t size )
{
  RT_ASSERT( rb != RT_NULL );

  /* 对读写指针清零*/
  rb->read_index = rb->write_index = 0;

  /* 设置环形buffer的内存数据块 */
  rb->buffer_ptr = pool;
  rb->buffer_size = size;
}

/* 向环形buffer中写入数据 */
static rt_bool_t rb_put( struct rb* rb, const rt_uint8_t *ptr, rt_uint16_t length )
{
  rt_size_t size;

  /* 判断是否有足够的剩余空间 */
  if ( rb->read_index > rb->write_index )
    size = rb->read_index - rb->write_index;
  else
    size = rb->buffer_size - rb->write_index + rb->read_index;

  /* 没有多余的空间 */
  if ( size < length ) return RT_FALSE;

  if ( rb->read_index > rb->write_index )
  {
    /* read index - write index 即为总的空余空间 */
    memcpy( &rb->buffer_ptr[rb->write_index], ptr, length );
    rb->write_index += length;
  }
  else
  {
    if ( rb->buffer_size - rb->write_index > length )
    {
      /* write index 后面剩余的空间有足够的长度 */
      memcpy( &rb->buffer_ptr[rb->write_index], ptr, length );
      rb->write_index += length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/*
      * write index 后面剩余的空间不存在足够的长度,需要把部分数据复制到
      * 前面的剩余空间中
      */
      memcpy( &rb->buffer_ptr[rb->write_index], ptr,
              rb->buffer_size - rb->write_index );
      memcpy( &rb->buffer_ptr[0], &ptr[rb->buffer_size - rb->write_index],
              length - ( rb->buffer_size - rb->write_index ) );
      rb->write_index = length - ( rb->buffer_size - rb->write_index );
    }
  }

  return RT_TRUE;
}

/* 从环形buffer中读出数据 */
static rt_bool_t rb_get( struct rb* rb, rt_uint8_t *ptr, rt_uint16_t length )
{
  rt_size_t size;

  /* 判断是否有足够的数据 */
  if ( rb->read_index > rb->write_index )
    size = rb->buffer_size - rb->read_index + rb->write_index;
  else
    size = rb->write_index - rb->read_index;

  /* 没有足够的数据 */
  if ( size < length ) return RT_FALSE;
  if ( rb->read_index > rb->write_index )
  {
    if ( rb->buffer_size - rb->read_index > length )
    {
      /* read index的数据足够多,直接复制 */
      memcpy( ptr, &rb->buffer_ptr[rb->read_index], length );
      rb->read_index += length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/* read index的数据不够,需要分段复制 */
      memcpy( ptr, &rb->buffer_ptr[rb->read_index],
              rb->buffer_size - rb->read_index );
      memcpy( &ptr[rb->buffer_size - rb->read_index], &rb->buffer_ptr[0],
              length - rb->buffer_size + rb->read_index );
      rb->read_index = length - rb->buffer_size + rb->read_index;
    }
  }
  else
  {
    /*
    * read index要比write index小,总的数据量够(前面已经有总数据量的判
    * 断),直接复制出数据。
    */
    memcpy( ptr, &rb->buffer_ptr[rb->read_index], length );
    rb->read_index += length;
  }

  return RT_TRUE;
}

/* 生产者线程入口 */
static void thread_entry( void* parameter )
{
  rt_bool_t result;
  rt_uint8_t data_buffer[BUFFER_ITEM];

  while ( 1 )
  {
    /* 持有信号量 */
     rt_kprintf( "生产者线程,持有信号量\r\n");
    rt_sem_take( sem, RT_WAITING_FOREVER );

    /* 从环buffer中获得数据 */
    result = rb_get( &working_rb, &data_buffer[0], BUFFER_ITEM/5 );
    /* 释放信号量 */
    rt_kprintf( "生产者线程,释放信号量\r\n");
    rt_sem_release( sem );

    if ( result == RT_TRUE )
    {
      /* 获取数据成功,打印数据 */
      rt_kprintf( "获取数据成功,打印数据\r\n");
      rt_kprintf( "%s\r\n", data_buffer );
    }

    /* 做一个5 OS Tick的休眠 */
    rt_thread_delay( 100 );
  }
}

/*消费者线程入口 */
static void worker_entry( void* parameter )
{
  rt_bool_t result;
  rt_uint32_t index, setchar;
  rt_uint8_t data_buffer[BUFFER_ITEM];
  setchar = 0x21;
  while ( 1 )
  {
    /* 构造数据 */
    for( index = 0; index < BUFFER_ITEM; index++ )
    {
      data_buffer[index] = setchar;
      if ( ++setchar == 0x7f )
        setchar = 0x21;
    }

    /* 持有信号量 */
                rt_kprintf( "消费者线程 持有信号量\r\n");
    rt_sem_take( sem, RT_WAITING_FOREVER );
    /* 把数据放到环形buffer中 */
      rt_kprintf( "把数据放到环形buffer中\r\n");
    result = rb_put( &working_rb, &data_buffer[0], BUFFER_ITEM );
    /* 释放信号量 */
                rt_kprintf( "消费者线程 释放信号量\r\n");
    rt_sem_release( sem );

    /* 放入成功,做一个10 OS Tick的休眠 */
    rt_thread_delay( 1000 );
  }
}

int semaphore_buffer_worker_init()
{
  /* 初始化ring buffer  缓冲区 */
  rb_init( &working_rb, working_buffer, BUFFER_SIZE );

  /* 创建信号量 */
  sem = rt_sem_create( "sem", 1, RT_IPC_FLAG_FIFO );
  if ( sem == RT_NULL )
  {
//tc_stat(TC_STAT_END | TC_STAT_FAILED);
    return 0;
  }

  /* 创建线程1 */
  tid = rt_thread_create( "thread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read_entry, RT_NULL, /* 线程入口是thread entry, 入口参数是RT NULL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READ_STACK_SIZE, THREAD_PRIORITY, THREAD_TIMESLICE );
  if ( tid != RT_NULL )
    rt_thread_startup( tid );
//else
//tc_stat(TC_STAT_END | TC_STAT_FAILED);

  /* 创建线程2 */
  worker = rt_thread_create( "worker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orker_entry, RT_NULL, /* 线程入口是worker entry, 入口参数是RT NULL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READ_STACK_SIZE, THREAD_PRIORITY, THREAD_TIMESLICE );
  if ( worker != RT_NULL )
    rt_thread_startup( worker );
//else
//tc_stat(TC_STAT_END | TC_STAT_FAILED);

  return 0;
}

#ifdef RT_USING_TC
static void tc_cleanup()
{
  /* 调度器上锁,上锁后,将不再切换到其他线程,仅响应中断 */
  rt_enter_critical();

  /* 删除信号量 */
  if ( sem != RT_NULL )
    rt_sem delete( sem );

  /* 删除线程 */
  if ( tid != RT NULL && tid->stat != RT THREAD CLOSE )
    rt_thread_delete( tid );
  if ( worker != RT NULL && worker->stat != RT THREAD CLOSE )
    rt_thread_delete( worker );

  /* 调度器解锁 */
  rt exit critical();

  /* 设置TestCase状态 */
  tc done( TC STAT PASSED );
}

int tc semaphore buffer worker()
{
  /* 设置TestCase清理回调函数 */
  tc_cleanup( tc_cleanup );
  semaphore_buffer_worker_init();
  /* 返回TestCase运行的最长时间 */
  return 100;
}
/* 输出函数命令到finsh shell中 */
FINSH FUNCTION EXPORT( tc semaphore buffer worker, a buffer worker with semaphore example );
#else
/* 用户应用入口 */
int rt_application_init()
{
// semaphore_buffer_worker_init();

  return 0;
}
#endi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