动态定时器例程

楼主(2018-07-10):
* 程序清单:动态定时器例程
*
* 这个例程会创建两个动态定时器对象,一个是单次定时,一个是周期性的定时
*/
#include <rtthread.h>

/* 定时器的控制块 */
static rt_timer_t timer1;
static rt_timer_t timer2;

/* 定时器1超时函数 */
static void timeout1(void* parameter)
{
rt_kprintf("periodic timer is timeout\n");
}

/* 定时器2超时函数 */
static void timeout2(void* parameter)
{
rt_kprintf("one shot timer is timeout\n");
}

void timer_create_init()
{
/* 创建定时器1 */
timer1 = rt_timer_create("timer1", /* 定时器名字是 timer1 */
timeout1, /* 超时时回调的处理函数 */
RT_NULL, /* 超时函数的入口参数 */
1000, /* 定时长度,以OS Tick为单位,即10个OS Tick */
RT_TIMER_FLAG_PERIODIC); /* 周期性定时器 */
/* 启动定时器 */
if (timer1 != RT_NULL)
rt_timer_start(timer1);

/* 创建定时器2 */
timer2 = rt_timer_create("timer2", /* 定时器名字是 timer2 */
timeout2, /* 超时时回调的处理函数 */
RT_NULL, /* 超时函数的入口参数 */
30, /* 定时长度为30个OS Tick */
RT_TIMER_FLAG_ONE_SHOT); /* 单次定时器 */

/* 启动定时器 */
if (timer2 != RT_NULL)
rt_timer_start(timer2);

}

#ifdef RT_USING_TC
static void tc_cleanup()
{
/* 调度器上锁,上锁后,将不再切换到其他线程,仅响应中断 */
rt_enter_critical();

/* 删除定时器对象 */
rt_timer_delete(timer1);
rt_timer_delete(timer2);

/* 调度器解锁 */
rt_exit_critical();

/* 设置TestCase状态 */
tc_done(TC_STAT_PASSED);
}

int tc_timer_create()
{
/* 设置TestCase清理回调函数 */
tc_cleanup( tc_cleanup);

/* 执行定时器例程 */
timer_create_init();

/* 返回TestCase运行的最长时间 */
return 100;
}
/* 输出函数命令到finsh shell中 */
FINSH_FUNCTION_EXPORT( tc_timer_create, a_dynamic_timer_example);
#else
/* 用户应用入口 */
int rt_application_init()
{
timer_create_init();

return 0;
}
#endi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