动态内存分配

楼主(2018-07-10):
#include <rtthread.h>
/* 线程TCB和栈 */
struct rt_thread thread1;
char thread1_stack[512];
/* 线程入口 */
void thread1_entry( void* parameter )
{
  int i;
  char *ptr[20]; /* 用于放置20个分配内存块的指针 */
  /* 对指针清零 */
  for ( i = 0; i < 20; i ++ ) ptr
= RT_NULL;
  while( 1 )
  {
    for ( i = 0; i < 20; i++ )
    {
      /* 每次分配(1 << i)大小字节数的内存空间 */
      ptr
= rt_malloc( 1 << i );
      /* 如果分配成功 */
      if ( ptr
!= RT_NULL )
      {

        rt_kprintf( "get memory  %d: 0x%x\n",i, ptr
);
        /* 释放内存块 */
        rt_free( ptr
);
        ptr
= RT_NULL;
      }
    }
  }
}
int rt_application_init()
{
  /* 初始化线程对象 */
  rt_thread_init( &thread1,
                  "thread1",
                  thread1_entry, RT_NULL,
                  &thread1_stack[0], sizeof( thread1_stack ),
                  20, 100 );
  rt_thread_startup( &thread1 );
  return 0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