互斥量

楼主(2018-07-10):
* 程序清单:
*/
#include <rtthread.h>
#define THREAD_STACK_SIZE  512
#define THREAD_PRIORITY  20
#define  THREAD_TIMESLICE 5
/* 指向线程控制块的指针 */
static rt_thread_t tid1 = RT_NULL;
static rt_thread_t tid2 = RT_NULL;
static rt_thread_t tid3 = RT_NULL;
static rt_mutex_t mutex = RT_NULL;

/* 线程1入口 */
static void thread1_entry( void* parameter )
{
  /* 先让低优先级线程运行 */
  rt_thread_delay( 10 );

  /* 此时thread3持有mutex,并且thread2等待持有mutex */

  /* 检查thread2与thread3的优先级情况 */
  if ( tid2->current_priority != tid3->current_priority )
  {
    /* 优先级不相同,测试失败 */
    rt_kprintf( " 优先级不相同,测试失败 \r\n" );
                // tc stat(TC STAT END j TC STAT FAILED);
    return;

  }
}

/* 线程2入口 */
static void thread2_entry( void* parameter )
{
  rt_err_t result;

  /* 先让低优先级线程运行 */
  rt_thread_delay( 5 );

  while ( 1 )
  {
    /*
    * 试图持有互斥锁,此时thread3持有,应把thread3的优先级提升到thread2相同
    * 的优先级
    rt_kprintf( "线程2 获取互斥锁 \r\n" );
    result = rt_mutex_take( mutex, RT_WAITING_FOREVER );

    if ( result == RT_EOK )
    {
      /* 释放互斥锁 */
      rt_kprintf( "线程2 释放互斥锁 \r\n" );
      rt_mutex_release( mutex );
    }
  rt_thread_delay( 1000 );
  }
}

/* 线程3入口 */
static void thread3_entry( void* parameter )
{
  rt_tick_t tick;
  rt_err_t result;

  while ( 1 )
  {
    result = rt_mutex_take( mutex, RT_WAITING_FOREVER );
    result = rt_mutex_take( mutex, RT_WAITING_FOREVER );
    if ( result != RT_EOK )
    {

    }
    rt_kprintf( " 线程3 获取互斥锁 \r\n" );
    /* 做一个长时间的循环,总共50个OS Tick */
    tick = rt_tick_get();
    while ( rt_tick_get() - tick < 50 ) ;
    rt_kprintf( " 线程3 释放互斥锁 \r\n" );
    rt_mutex_release( mutex );
    rt_mutex_release( mutex );
  rt_thread_delay( 300 );
  }
}

int mutex_simple_init()
{
  /* 创建互斥锁 */
  mutex = rt_mutex_create( "mutex", RT_IPC_FLAG_FIFO );
  if ( mutex == RT_NULL )
  {

    return 0;
  }

  /* 创建线程1 */
  tid1 = rt_thread_create( "t1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read1_entry, RT_NULL, /* 线程入口是thread1 entry, 入口参数是RT NULL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READ_STACK_SIZE, THREAD_PRIORITY - 1, THREAD_TIMESLICE );
  if ( tid1 != RT_NULL )
    rt_thread_startup( tid1 );

  /* 创建线程2 */
  tid2 = rt_thread_create( "t2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read2_entry, RT_NULL, /* 线程入口是thread2 entry, 入口参数是RT NULL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READ_STACK_SIZE, THREAD_PRIORITY, THREAD_TIMESLICE );
  if ( tid2 != RT_NULL )
    rt_thread_startup( tid2 );

  /* 创建线程3 */
  tid3 = rt_thread_create( "t3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read3_entry, RT_NULL, /* 线程入口是thread3 entry, 入口参数是RT NULL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READ_STACK_SIZE, THREAD_PRIORITY + 1, THREAD_TIMESLICE );
  if ( tid3 != RT_NULL )
    rt_thread_startup( tid3 );

  return 0;
}

#ifdef RT USING TC
static void tc cleanup()
{
  /* 调度器上锁,上锁后,将不再切换到其他线程,仅响应中断 */
  rt enter critical();

  /* 删除线程 */
  if ( tid1 != RT_NULL && tid1->stat != RT THREAD_CLOSE )
    rt_thread_delete( tid1 );
  if ( tid2 != RT_NULL && tid2->stat != RT_THREAD_CLOSE )
    rt_thread_delete( tid2 );
  if ( tid3 != RT_NULL && tid3->stat != RT_THREAD_CLOSE )
    rt_thread_delete( tid3 );

  if ( mutex != RT NULL )

  {
    rt_mutex_delete( mutex );
  }

  /* 调度器解锁 */
  rt_exit_critical();

  /* 设置TestCase状态 */
  tc_done( TC_STAT_PASSED );
}

int tc mutex simple()
{
  /* 设置TestCase清理回调函数 */
  tc_cleanup( tc_cleanup );
  mutex_simple_init();

  /* 返回TestCase运行的最长时间 */
  return 100;
}
/* 输出函数命令到finsh shell中 */
FINSH_FUNCTION_EXPORT( tc_mutex_simple, sime_mutex_example );
#else
/* 用户应用入口 */
int rt_application_init()
{
  mutex_simple_init();

  return 0;
}
#endi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