消息队列例程

楼主(2018-07-10):
* 程序清单:消息队列例程
* 这个程序会创建3个动态线程,一个线程会从消息队列中收取消息;一个线程会定时给消
* 息队列发送消息;一个线程会定时给消息队列发送紧急消息。
#include <rtthread.h>

#define THREAD_STACK_SIZE 512
#define THREAD_PRIORITY  20
#define THREAD_TIMESLICE  20

/* 指向线程控制块的指针 */
static rt_thread_t tid1 = RT_NULL;
static rt_thread_t tid2 = RT_NULL;
static rt_thread_t tid3 = RT_NULL;

/* 消息队列控制块 */
static struct rt_messagequeue mq;
/* 消息队列中用到的放置消息的内存池 */
static char msg_pool[2048];

/* 线程1入口函数 */
static void thread1_entry(void* parameter)
{
char buf[128];

while (1)
{
rt_memset(&buf[0], 0, sizeof(buf));

/* 从消息队列中接收消息 */
if (rt_mq_recv(&mq, &buf[0], sizeof(buf), RT_WAITING_FOREVER) == RT_EOK)
{
rt_kprintf("thread1: recv msg from message queue, the content:%s\n", buf);
}

/* 延迟10个OS Tick */
rt_thread_delay(10);
}
}

/* 线程2入口函数 */
static void thread2_entry(void* parameter)
{
int i, result;
char buf[] = "this is message No.x";

while (1)
{
for (i = 0; i < 10; i++)
{
buf[sizeof(buf) - 2] = '0' + i;

rt_kprintf("thread2: send message - %s\n", buf);
/* 发送消息到消息队列中 */
result = rt_mq_send(&mq, &buf[0], sizeof(buf));
if ( result == -RT_EFULL)
{
/* 消息队列满, 延迟1s时间 */
rt_kprintf("message queue full, delay 1s\n");
rt_thread_delay(1000);
}
  rt_thread_delay(300);
}

/* 延时10个OS Tick */
rt_thread_delay(1000);
}
}

/* 线程3入口函数 */
static void thread3_entry(void* parameter)
{
char buf[] = "this is an urgent message!";

while (1)
{
rt_kprintf("thread3: send an urgent message\n");

/* 发送紧急消息到消息队列中 */
rt_mq_urgent(&mq, &buf[0], sizeof(buf));

/* 延时25个OS Tick */
rt_thread_delay(2000);
}
}

int messageq_simple_init()
{
/* 初始化消息队列 */
rt_mq_init(&mq, "mqt",
&msg_pool[0], /* 内存池指向msg pool */
128 - sizeof(void*), /* 每个消息的大小是 128 - void* */
sizeof(msg_pool), /* 内存池的大小是msg pool的大小 */
RT_IPC_FLAG_FIFO); /* 如果有多个线程等待,按照先来先得到的方法分配消息 */

/* 创建线程1 */
tid1 = rt_thread_create("t1",
thread1_entry, RT_NULL, /* 线程入口是thread1 entry, 入口参数是RT NULL */
THREAD_STACK_SIZE, THREAD_PRIORITY, THREAD_TIMESLICE);

if (tid1 != RT_NULL)
rt_thread_startup(tid1);
// else
// tc_stat(TC_STAT_END | TC_STAT_FAILED);

/* 创建线程2 */
tid2 = rt_thread_create("t2",
thread2_entry, RT_NULL, /* 线程入口是thread2 entry, 入口参数是RT NULL */
THREAD_STACK_SIZE, THREAD_PRIORITY, THREAD_TIMESLICE);
if (tid2 != RT_NULL)
rt_thread_startup(tid2);
//else
//tc_stat(TC_STAT_END | TC_STAT_FAILED);

/* 创建线程3 */
tid3 = rt_thread_create("t3",
thread3_entry, RT_NULL, /* 线程入口是thread2 entry, 入口参数是RT NULL */
THREAD_STACK_SIZE, THREAD_PRIORITY, THREAD_TIMESLICE);
if (tid3 != RT_NULL)
rt_thread_startup(tid3);
//else
//tc_stat(TC_STAT_END |TC_STAT_FAILED);

return 0;
}

#ifdef RT_USING_TC
static void tc_cleanup()
{
/* 调度器上锁,上锁后,将不再切换到其他线程,仅响应中断 */
rt_enter_critical();

/* 删除线程 */
if (tid1 != RT_NULL && tid1->stat != RT_THREAD_CLOSE)
rt_thread_delete(tid1);
if (tid2 != RT_NULL && tid2->stat != RT_THREAD_CLOSE)
rt_thread_delete(tid2);
if (tid3 != RT_NULL && tid3->stat != RT_THREAD_CLOSE)
rt_thread_delete(tid3);

/* 执行消息队列对象脱离 */
rt_mq_detach(&mq);

/* 调度器解锁 */
rt_exit_critical();

/* 设置TestCase状态 */
tc_done(TC_STAT_PASSED);
}

int tc messageq simple()
{
/* 设置TestCase清理回调函数 */

tc_cleanup( tc_cleanup);
messageq_simple_init();

/* 返回TestCase运行的最长时间 */
return 100;
}
/* 输出函数命令到finsh shell中 */
FINSH_FUNCTION_EXPORT( tc_messageq_simple, a_simple_message_queue_example);
#else
/* 用户应用入口 */
int rt_application_init()
{
messageq_simple_init();

return 0;
}
#endi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