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挂载文件系统失败,

楼主(2018-07-11):
我在使用例程RL_FlashFS+NAND Flash()时出现了一个错误(3:FAT日志初始化失败,FAT初始化成功了,但是日志初始化失败)。有没有哪个大佬遇见到过呀。万分感谢

网友A:
这是file_config文件配置有问题,看看你选的是不是nand

网友B:
务必注意,每次修改配置文件,要全编译工程,并且低格一次NAND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file_config文件配置有问题,看看你选的是不是nand

file_config.c选的是Nand Flash Driver0 ,时钟系统我用的是外部RTC,把fs_time.c里面的函数重新配置了。而且我在输入2,3下面的指令的时候,就跳出来错误2(卷错误,挂载失败,对于FAT文件系统意味着无效的MBR``````)。C:\Users\XGZL_W\Desktop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务必注意,每次修改配置文件,要全编译工程,并且低格一次NAND。

低级格式化是NAND_Format()吧,这一步没有问题的。是通过了的

网友B:
返回这个错误,说明你的NAND没有正确写入,你测试下你的接口函数PageWrite 和 PageRead正确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返回这个错误,说明你的NAND没有正确写入,你测试下你的接口函数PageWrite 和 PageRead正确不

我用例程“基于STM32F103ZET6的RTX RL_USB和RL_FlashFS的NAND完整解决方案”可以移植成功的。目前用的这个例程是“V4-1036 RL_FlashFS实验 RL_FlashFS+NAND Flash(裸机综合实现)”,仔细对比了两个关于flash驱动的配置,是一摸一样的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用例程“基于STM32F103ZET6的RTX RL_USB和RL_FlashFS的NAND完整解决方案”可以移植成功的。目前用的这 ...

谢谢帮助,问题已经解决了。问题在于我在修改的时候动了系统时间和少修改了INT2引脚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帮助,问题已经解决了。问题在于我在修改的时候动了系统时间和少修改了INT2引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