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咨询一下eric2013,我打算用一片STM32F429V直接驱动RGB800*480的屏幕,是否可行?

楼主(2018-07-12):
STM32F429V+UCOS+EMWIN 不外扩RAM及FLASH ,直接驱动RGB 800*480的屏幕,可能会加电阻或电容屏?

网友A:
可以,像F407一样,外接RA8875之类的显示屏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像F407一样,外接RA8875之类的显示屏即可。

必须要外接RA8875 用内部自带的LCD-TFT控制器不可以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必须要外接RA8875 用内部自带的LCD-TFT控制器不可以吗?

比如你是800*480分辨率,使用RG565格式,一帧显存需要800*480*2 = 76800字节。

429的192KB+64KB,显然不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比如你是800*480分辨率,使用RG565格式,一帧显存需要800*480*2 = 76800字节。

429的192KB+64KB,显 ...

  您是对的.我查了下新唐有带内部SDRAM,如果用 新唐+UCOS+EMWIN 这个方案如何,或难度太大直接用STM32F429V+SDRAM+UCOS+EMWIN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是对的.我查了下新唐有带内部SDRAM,如果用 新唐+UCOS+EMWIN 这个方案如何,或难度太大直接用STM32F4 ...

不了解新塘,这个需要你自己去研究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了解新塘,这个需要你自己去研究了。

非常感谢

网友:
nuc972+rtx4+emwin+tcpnet我验证过。性能和价格比F429有优势得不是一点点。

网友:
新唐片内是DDR(150MHZ),不是SDR(最大133MHZ)。
同样的总线位宽和总线频率下,DDR比SDR吞吐量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