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全局变量安全访问的问题

楼主(2018-07-12):
Modbus中查询了10个结构体,每个结构体中有100个变量。这种全局变量怎么处理比较合适呀?是直接使用,还是用 FreeRTOS中的消息队列,或者是别的什么?求指教

网友:
全部在一个任务里面完成,这样就无需考虑全局变量多任务问题。

网友A:
一个地方write,一个或者多个地方read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个地方write,一个或者多个地方read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

可以,没问题,记得变量加上__IO声明。

网友:
一个任务内可以不考虑,其他任务使用时可以先拷贝到本地,拷贝时加递归互斥锁,保护内存,读写一样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