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例程下载] 怎么设置stlink烧录

楼主(2018-07-12):
例程代码种 怎么设置将ulink2换成stlink烧录了

网友A:
我们的工程都是STLINK或者JLINK,如果你自己的板子要修改

看此贴即可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ypeid%26typeid%3D8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们的工程都是STLINK或者JLINK,如果你自己的板子要修改

看此贴即可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 ...

哈哈哈,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