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1050] 如何实现flash保存代码的同时能够进行存储

楼主(2018-07-12):
RT 外界8m的flash,如何才能把代码存在起始阶段,后面一部分进行读写呢 ?

网友A:
建议还是再外挂一片专门做数据存储好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还是再外挂一片专门做数据存储好些。

这样成本就高了呀。现在外挂了一个8m的,然后代码只用了很少的一部分。

网友:
帮顶,我已经好久不搞这个了。

ps:如果你不做安全加密,可以搞搞,不过没有项目使用价值。如果做了安全加密,这种方式基本没法弄,极其复杂

你尝试下,这个flash运行程序期间,是否可以正常读写后续空间,貌似是不可以这么搞的,你得跳转一次程序到内部RAM执行,然后重新初始化外设进行修改。完毕后再返回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