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dit 限制输入字符长度

楼主(2018-07-12):
我用了edit编辑框,EDIT_SetMaxLen() 用了这个函数限制输入的字符串长度,防止溢出,但英文数字好解决,因为都是1个字节8位,但中文是2字节16位,比如写限制5个汉字,我设置了限制最大为5,输入到时没啥,但点开它会限制多出限制部分会乱码,简单分析了下它限制字符长度就是在你限制字符最后+‘\0’。但我想解决兼容中文英文的那个限制字符串长度?求硬汉大佬指导,,怕中文缓存区溢出。。

网友:
什么编码汉字,GB编码是两个字节,UTF8一般是三个字节。

网友(点评):
GBK编码的

网友:
简单点可以这样,比如设置最大字符串是15,当你获取EDIT已经输入的字符超过10个时就禁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