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频繁写入少量字节数据会损坏NAND吗?

楼主(2018-07-12):
使用RL_FlashFS+NAND Flash,每次写入64字节数据到NAND FLASH中,每隔1分钟写1次,64字节*60分钟*24小时=92160字节=90K字节/1天。NAND FLSAH有影响吗?

网友A:
不会,确切的说,NAND的寿命中的擦写次数主要是指的擦除。对于一个已经格式化好的NAND,我们写入基本都是往已经被擦除的空间里面不断写,很少会对同一个地址不断擦除写入

楼主:
那使用RL_FlashFS+SD或者RL_FlashFS+U盘也是同样的道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会,确切的说,NAND的寿命中的擦写次数主要是指的擦除。对于一个已经格式化好的NAND,我们写入基本都是往 ...

那使用RL_FlashFS+SD或者RL_FlashFS+U盘也是同样的道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