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NAND Flash无法识别

楼主(2018-07-12):
   我用armfly的例程 Ex018-USB Mass Storage例程(SD卡和NAND模拟U盘)在电脑设备管理器能够看到有USB设备接入,但是显示“未知USB设备(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)”。用串口能够看到NAND Flash已经成功读出ID号,坏块检测,低级格式化。

网友A:
别用这个例子测试了,这个例子是我们早期自己做的NAND算法,效果不好,继续移植这个帖子的方案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实在搞不定的话,就网上淘个二手的V4板子,看看有人出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别用这个例子测试了,这个例子是我们早期自己做的NAND算法,效果不好,继续移植这个帖子的方案
http://for ...

您好,这个例程可以直接改到vet6的芯片上去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,这个例程可以直接改到vet6的芯片上去么?

没问题。

楼主:
你好,我根据这个新版例子进行了移植。文件系统能够正常工作,USB部分做了使能端的修改后,USB模拟U盘还是不成功,设备管理器“未知USB设备(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)” 是不是需要在电脑装什么驱动呀?

楼主:
大佬,这个例程可以修改成不要操作系统,跑裸机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根据这个新版例子进行了移植。文件系统能够正常工作,USB部分做了使能端的修改后,USB模拟U盘还 ...

免驱的。电脑自带对应的驱动,可以自动识别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佬,这个例程可以修改成不要操作系统,跑裸机么

稍麻烦些,可以尝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免驱的。电脑自带对应的驱动,可以自动识别。

大佬,我修改了使能端,还是不行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佬,我修改了使能端,还是不行。

裸机不太好搞的话,还是带上系统吧,也方便以后扩展,RTX比较好入门,我们有教程的,上手很快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裸机不太好搞的话,还是带上系统吧,也方便以后扩展,RTX比较好入门,我们有教程的,上手很快的。

硬汉哥,我跑了操作系统这个例程,flash没问题,但是USB还是没法用。USB硬件接法和V4是一样的,USB使能端用的PA8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我跑了操作系统这个例程,flash没问题,但是USB还是没法用。USB硬件接法和V4是一样的,USB使能端 ...

换个电脑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