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MD5算法不能被打断吗?

楼主(2018-07-12):
程序中用MD5算法加密一个十几个字节的字符串,反复测试没问题,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但是加密一个180K的程序文件的时候,发现每次结果都不一样,后来把加密函数放在一进main函数就执行,结果就正常了,统计了一下时间,加密一次约23ms。
MD5算法是移植网友成熟的算法,应该没问题,跑的UCOS系统,难道计算MD5期间不能被打断?

网友A:
在任务里面关闭中断测试是否正常。

另外看看是不是任务栈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任务里面关闭中断测试是否正常。

另外看看是不是任务栈小了。

果然是堆栈开小了,MD5有个地方申请了一个256字节的局部变量数组,任务堆栈总大小才128字节,把这个局部变量换成动态内存就没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