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IO直接驱动数码管

楼主(2018-07-13):
F1系列的可以直接驱动028寸3位的数码管嘛,有没有比较的例程了

网友A:
没问题,网上找个51的电路,自己搭建一个,进行驱动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网上找个51的电路,自己搭建一个,进行驱动就行。

他意思是直接用单片机的引脚连接数码管,不外加电路进行驱动吧?
我在5V的STM8上这么干过,效果不错,STM32没这么干过。

网友B:
IO口和数码管  的阴极相连,采用漏极输出, IO口的灌电流能力强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IO口和数码管  的阴极相连,采用漏极输出, IO口的灌电流能力强。

STM32 的 GPIO 输出拉电流和灌电流的驱动能力是一样的。安富莱_STM32-V5开发板_用户手册V2.1第216页,看到了回复下,不挑刺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STM32 的 GPIO 输出拉电流和灌电流的驱动能力是一样的。安富莱_STM32-V5开发板_用户手册V2.1第216页,看 ...

谢谢提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