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关于定时中断问题

楼主(2018-07-14):
硬汉哥,请问下bsp_SetTIMforInt()函数,的频率怎么计算了,如果我实现10分钟定时,20分钟,60分钟,应该配置多少频率了

网友A:
这么长的时间使用定时器太浪费了,应该使用软定时器,bsp_timer.C有实现,学习下,可以创建无数多个,默认我们是创建了4个,哪里不理解的找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长的时间使用定时器太浪费了,应该使用软定时器,bsp_timer.C有实现,学习下,可以创建无数多个,默认 ...

是不是配置这个位置了,该如何配置了SysTick_Config()

网友B:
要求实时性的用硬件定时器,不要求实时性的用软件定时器比较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要求实时性的用硬件定时器,不要求实时性的用软件定时器比较好

不要求实时性,该如何配置了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配置这个位置了,该如何配置了SysTick_Config()

bsp_InitTimer里面已经调用了SysTick_Config,论坛置顶帖V4网盘,下载一个跑马灯的例子学习下,里面有软定时器的使用,比较容易掌握。

网友C:
   bsp_StartHardTimer(1, 50000, (void *)finger_time_out);//50ms

void finger_time_out(void)
{
          static uint16_t finger_time =0;
                static  uint8_t  finger_3S_time=0;

               finger_time++;
                   if(finger_time>=15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nger_3S_tim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inger_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指纹超时处理了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p_StartHardTimer(1, 50000, (void *)finger_time_ou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sp_StartHardTimer(1, 50000, (void *)finger_time_out);//50ms
}
为啥这定时器有那么大的误差。。。bsp_StartHardTimer(1, 50000, (void *)finger_time_out);//50ms 理论上是 50MS,实际是250MS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sp_StartHardTimer(1, 50000, (void *)finger_time_out);//50ms

void finger_time_out(void)

bsp_StartHardTimer是单次定时器,用于单次时间计时的。方便像modbus之类的应用使用。

你要用这个,V4开发板也有这么一个bsp_tim_pwm.C文件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amp;highlight=TIM14

网友D:
                    bsp_SetTIMforInt(TIM3, 1, 15, 0); /* 配置定时器6更新中断,周期1Hz,抢占优先级15,子优先级0 */
使用这个API的时候。仿真后获取到TIM_TimeBaseStructure结构体里面是值,计算到定时的时间为0.5S。为啥会有差?
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eriod =3599;
        TIM_TimeBaseStructure.TIM_Prescaler =9999;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bsp_SetTIMforInt(TIM3, 1, 15, 0); /* 配置定时器6更新中断,周期1Hz,抢占优先级15,子优先级0 */  ...

帮你测试了,就是1s啊,你再溜溜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帮你测试了,就是1s啊,你再溜溜

老大 使用SysTick定时  做一个万年历准不准  这个是不是和晶振的稳定性有关系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老大 使用SysTick定时  做一个万年历准不准  这个是不是和晶振的稳定性有关系

用带温补的晶振会好很多。

万年历最好用RTC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带温补的晶振会好很多。

万年历最好用RTC。

好的 谢谢老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