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【FFT】为什么看网上用单片机做的音乐频谱好像不怎么对呢?

楼主(2018-07-14):
听声音看着频谱条好像没什么关联。
那些频谱和千千静听的差不多。

就比如这个,同样一首歌,千千静听的频谱图看着很乱,都看不出和音乐节奏有什么关系。而右边的频谱图低中高频成分的幅值都明显区分。
这里有低频的鼓点、人声和中高频乐器声混杂,右边的低中高频段都有幅度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像这里只有人声和一些比较高频乐器声,千千静听的频谱分辨不出是什么频段的。右边就能分出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这里开始有低频的鼓点声,右边的频谱集中在低频段,而且很明显看出节奏。千千静听的一团糟看不懂

都是FFT,两种不同的效果是什么造成的??具体处理算法上有什么区别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5246&highlight=%B6%D4%CA%FD%C6%D7

感谢硬汉哥了,瞬间解决了疑惑已久的问题。这学期刚学完数字信号处理,愣是没发现还有对数谱这种东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5246&highlight=%B6%D4%CA%FD%C6%D7

如果直接做幅度谱,中高频信号幅值小的情况下能不能自己进行增益呢??我在win10应用商店上看见一个叫ACG播放器的软件,它全频段的幅度都挺平均,不会有过大或过小的现象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直接做幅度谱,中高频信号幅值小的情况下能不能自己进行增益呢??我在win10应用商店上看见一个叫ACG ...

这个自己设计就行,可以实现各种效果。如何看着舒服,如何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