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下,多行文本有没有可以设置 行与行之间的距离函数啊 ?

楼主(2018-07-16):
请教下,多行文本有没有可以设置 行与行之间的距离函数啊 ?

也就是上一行与下一行之间的间隔,

网友A:
MultiEdit我记得可以的,看看下对应的API列表,我记得有函数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ultiEdit我记得可以的,看看下对应的API列表,我记得有函数的。

你好,貌似在 api 函数里面没有找到啊

网友A:
那就是不支持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是不支持了。

这点感觉很不友好啊,

如果我使用 GUI_DispStringAt 这个函数可否实现阅读器功能啊? 另外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 这个滚动条貌似就不能再使用了吧 ?

我刚刚在电脑上建立了一个 .txt 文件,把这个文件拷贝到sd 卡后,再使用单片机的 阅读器打开 这个 txt文件,显示貌似乱码,是需要进行怎么转换吗 ???

使用 程序里面建立的  .c, .h 文件都可以了,如果把 .c 文件改成后缀为txt的类型,再复制一些内容进去后,阅读器打开显示也都是正常的,但唯独使用 电脑 建立的

txt 文件不行 ?????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点感觉很不友好啊,

如果我使用 GUI_DispStringAt 这个函数可否实现阅读器功能啊? 另外 SCROLLBAR_ ...

1、你可以简单些,使用FontCvt生成一个较高的字体,可以调整字体,增加些高度空格

2、你使用字体的编码跟你文本的编码匹配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你可以简单些,使用FontCvt生成一个较高的字体,可以调整字体,增加些高度空格

2、你使用字体的编 ...

貌似是 gbk 的编码可以正常显示,

电脑建立的 txt 文本 貌似不是 gbk 编码的,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啊 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貌似是 gbk 的编码可以正常显示,

电脑建立的 txt 文本 貌似不是 gbk 编码的,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解 ...

记事本另存编码格式为ANSI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