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CC] STM32H7的HSE旁路时钟和外置晶振区别说明

楼主(2018-07-16):
bypass 旁路的意思就是不使用它,绕过它。

反映到实际硬件就是如下效果。

1、HSE外置晶振模式,高速外部 (HSE) 时钟可以使用一个 4 到 48 MHz 的晶振 / 陶瓷谐振振荡器产生:

2、HSE旁路的话,用户直接提供4-50MHz的时钟源即可,可以使用有源晶振或者FPGA提供时钟等方式

网友A(2023-03-30):
硬汉哥,这里在硬件上使用外部有源晶振25MHz,应该是配置成HSE_BYPASS模式,但是我在程序上配置成HSE_ON模式,这样会对信号输出有啥影响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哥,这里在硬件上使用外部有源晶振25MHz,应该是配置成HSE_BYPASS模式,但是我在程序上配置成HSE_ON模 ...

工作不正常,ST的H743 NUCLEO板子就是板载STLINK的MCO输出的时钟给H743使用。有一次我错误的配置了HSE ON,工作不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