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PIO] STM32H7开启IO补偿单元和关闭补偿单元,GPIO配置不同速度等级的最高速度

楼主(2018-07-17):
关闭IO补偿单元:

楼主:
开启IO补偿单元:

网友(2020-10-31):
非常有用

网友A:
要是顺便说下在什么手册的就更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是顺便说下在什么手册的就更香了。

H7的参考手册里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是顺便说下在什么手册的就更香了。

数据手册 6.3.15 I/O port characteristics

网友B(2021-01-13):
我看手册上对IO补偿单元的描述是reduce the IO noise on power supply,帖子这里表述了开启补偿单元后对IO速率的影响。有点疑惑,因为这个功能貌似不好试验,想请教一下:
1.开了这个功能对外部信号干扰(比如电磁干扰)会不会有积极作用?无论是对IO本身还是系统供电来说
2.这个功能在什么情况下可能需要使用呢?
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看手册上对IO补偿单元的描述是reduce the IO noise on power supply,帖子这里表述了开启补偿单元后对IO ...

我现在做的例子,默认都开启了。

网友C(2023-05-16):
刚简单查了下
It must be used only
when the product supply voltage is below 2.7 V. Setting
this bit when VDD is higher than 2.7 V may be destructive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刚简单查了下
It must be used only
when the product supply voltage is below 2.7 V. Setting

我补充下对应的API

/**
  * @brief  To Enable optimize the I/O speed when the product voltage is low.
  * @note   This bit is active only if PRODUCT_BELOW_25V user option bit is set. It must be
  *         used only if the product supply voltage is below 2.5 V. Setting this bit when VDD is
  *         higher than 2.5 V might be destructive.
  * @retval None
  */
void HAL_SYSCFG_EnableIOSpeedOptimize(void)
{
#if defined(SYSCFG_CCCSR_HSLV)
  SET_BIT(SYSCFG->CCCSR, SYSCFG_CCCSR_HSLV);
#else
  SET_BIT(SYSCFG->CCCSR, (SYSCFG_CCCSR_HSLV0| SYSCFG_CCCSR_HSLV1 | SYSCFG_CCCSR_HSLV2  | SYSCFG_CCCSR_HSLV3));
#endif   /* SYSCFG_CCCSR_HSLV */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