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EEPROM保存参数及读取和memcpy,memmove问题

楼主(2018-07-17):
定义一个结构UI_PARAM_T,有uint8_t,uint16_t,uint32_t,float类型
memcpy(&g_tUi.UiParam, &g_tParam, sizeof(UI_PARAM_T)); 数据有误,用memmove也是一样。
ee_ReadBytes((uint8_t *)&g_tParam, PARAM_ADDR, sizeof(PARAM_T)); 读数据也是错误的。
之前遇过浮点参数保存是个问题。
大家有什么建议吗

楼主:
是否和字节对齐有关

网友:
帮你简单测试了下,没问题

定义:
typedef struct
{
        uint32_t ParamVer;
        uint16_t ucBackLight;
        uint8_t Addr485;
        float fP;
} PARAM_T;

PARAM_T g_tParam1;

typedef struct
{
        uint8_t ucBackLight;
        PARAM_T tUI;
} PARAM1_T;

PARAM1_T g_tParam2;

赋初值
g_tParam1.ParamVer = 10;
g_tParam1.ucBackLight = 255;
g_tParam1.Addr485 = 100;
g_tParam1.fP = 2.55f;

测试:
printf("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\r\n");
printf("xxxxxxxxx = %d\r\n", sizeof(g_tParam1));
printf("g_tParam1.ParamVer = %d\r\n", g_tParam1.ParamVer);
printf("g_tParam1.ucBackLight = %d\r\n", g_tParam1.ucBackLight);
printf("g_tParam1.Addr485 = %d\r\n", g_tParam1.Addr485);
printf("g_tParam1.fP = %f\r\n", g_tParam1.fP);

//g_tParam2.tUI = g_tParam1;
memcpy(&g_tParam2.tUI, &g_tParam1, sizeof(PARAM_T));
printf("g_tParam2.tUI.ParamVer = %d\r\n", g_tParam2.tUI.ParamVer);
printf("g_tParam2.tUI.ucBackLight = %d\r\n", g_tParam2.tUI.ucBackLight);
printf("g_tParam2.tUI.Addr485 = %d\r\n", g_tParam2.tUI.Addr485);
printf("g_tParam2.tUI.fP = %f\r\n", g_tParam2.tUI.fP);

效果:

楼主:
谢谢硬汉的回复,memcpy问题是我程序问题指针错了,EEPROM保存参数及读取仍然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硬汉的回复,memcpy问题是我程序问题指针错了,EEPROM保存参数及读取仍然有问题

你的驱动估计有问题,你再搞搞吧。

楼主:
驱动是用V4的I2C,EEPROM的BSP。确实奇怪。我用V4-102_I2C串行EEPROM读写例程也是OK。我再查查。

楼主:
已解决,AT24C08芯片,EEPROM驱动代码问题,谢谢硬汉了。参考论坛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mp;highlight=EEPROM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已解决,AT24C08芯片,EEPROM驱动代码问题,谢谢硬汉了。参考论坛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 ...

解决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