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103 CAN总线接收大于8个字节的数据

楼主(2018-07-17):
CAN通信    发送指令后,要怎么接收大于8个字节的数据,求大神指点一下啊。

10 0a 43 04 01 06 01 07    只接收到这个。。。

30 00 0a 00 00 00 00 00
21 01 08 01 05 00 00 00

后边这两段数据咋接收呢?

楼主:
嗯呢,我现在是发一条指令,然后要接收3段数据,怎么接收呢,接收的数组最大8个字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呢,我现在是发一条指令,然后要接收3段数据,怎么接收呢,接收的数组最大8个字节

接收不影响,你发送那端分批发就行了,接收就跟串口中断一样,来数据了CAN中断里面收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收不影响,你发送那端分批发就行了,接收就跟串口中断一样,来数据了CAN中断里面收就行了。

还是不太明白怎么分批发,我发送的指令是01 03,然后要接收的数据是
10 0a 43 04 01 06 01 07
30 00 0a 00 00 00 00 00
21 01 08 01 05 00 00 00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是不太明白怎么分批发,我发送的指令是01 03,然后要接收的数据是
10 0a 43 04 01 06 01 07
30 00 0 ...

很好理解的,你发送了指令后,接收端收到命令是不是发送三次数据。

紧接着你发送端是不是要收到三次数据,每次8个数据,这么说是不是理解了,直接进入CAN接收中断里面了,每来一次中断,有8个数据,来三次中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好理解的,你发送了指令后,接收端收到命令是不是发送三次数据。

紧接着你发送端是不是要收到三次数 ...

这样啊 ,理解了哈 谢谢

网友:
楼主的CAD总线是属于私有网络么,就是总线上就只有自己的设备,如果有,那就用不同的ID码来,一组组分发,然后再拼接报文,我以前就用过这种方法,但也承认很不规范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