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L-USB同时将NAND FLSAH和SD卡模拟成2个U盘吗?

楼主(2018-07-17):
RL-USB可以将NAND FLSAH模拟成1个U盘,也可以SD模拟成1个U盘。但是同时NAND FLSAH + SD模拟成2个U盘可以吗?

网友:
当前版本的不能,得使用MDK5里面的那个版本才行,后来他们升级了,可以模拟多个U盘。

楼主:
好的谢谢告知!

网友A(2018-08-20):
我已经用RTX5实现了,告诉楼主这时可以的。你把NAND配置成一组端点,SD配置成另一组端点就好了,这个就是RTOS2里面的复合设备。我现在是一个USB设备里面包含了虚拟串口、人体工程学、大容量存储这三个类,分别用不同的端点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已经用RTX5实现了,告诉楼主这时可以的。你把NAND配置成一组端点,SD配置成另一组端点就好了,这个就是RT ...

符合设备是没问题的,但是你可以同时模拟出来两个及其以上的大容量存储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符合设备是没问题的,但是你可以同时模拟出来两个及其以上的大容量存储吗?

可以的,完全没问题,一个NAND,一个SD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完全没问题,一个NAND,一个SD卡。

RTX4可以吗

网友A:
RTX4我没用过  ,不过听版主的意思的意思,貌似不行。还有,我觉得RTX5现在已经比RTX4牛逼多了,开发也方便多了。你把这个组件玩熟了,以后在MDK你用别的处理器也很方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TX4我没用过  ,不过听版主的意思的意思,貌似不行。还有,我觉得RTX5现在已经比RTX4牛逼多了,开发也方 ...

嗯,暂时还没用过RTX5组件。有时间可以摸索一下。

网友C(2020-02-29):
引用 网友A:
我已经用RTX5实现了,告诉楼主这时可以的。你把NAND配置成一组端点,SD配置成另一组端点就好了,这个就是RT ...

我想同时模拟NAND和SD为2个USB盘,单个模拟都没有问题,两个同时模拟只显示第一个U盘,配置具体需要更改哪些设置请指点一下,系统MDK5.29,谢谢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想同时模拟NAND和SD为2个USB盘,单个模拟都没有问题,两个同时模拟只显示第一个U盘,配置具体需要更改 ...

后面我发案例给大家。

网友E(2020-04-24):
引用 网友D:
后面我发案例给大家。

硬汉大神什么时候可以发案例给我们学习学习啊~期待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硬汉大神什么时候可以发案例给我们学习学习啊~期待

争取早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