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定时器中断打印停止问题

楼主(2018-07-18):
跑freertos系统,定时器中断里面采样数据并打印数据,发现printf打印几次就停止了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中断里面打印的话,推荐使用SEGGER的RTT组件,速度飞快,串口printf方式效率太低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6177&extra=page%3D1

采集波形的话,使用此功能,适合你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 ... 6881&extra=page%3D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