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求教HAL串口DMA问题!!!!

楼主(2018-07-18):
根据库函数这里的写法只有在循环模式下才会进入发送完成中断,为什么我发送设置的普通模式,还是会进入发送完成中断呢?整个工程也只有两个地方调用了这个发送完成回调函数啊,请问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不用HAL。

单步调试,必定可以找出使能了完成中断的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HAL。

单步调试,必定可以找出使能了完成中断的位置。

中断虽然使能了,但是这个发送完成回调函数也没见用,是在哪调用的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中断虽然使能了,但是这个发送完成回调函数也没见用,是在哪调用的呢?

不清楚了额,我们不用HAL,你研究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清楚了额,我们不用HAL,你研究下吧

好吧,谢谢分析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