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GuiBuider生成的framewin窗口背景色如何更改?

楼主(2018-07-18):
想更改framewin窗口的背景色,不知有没有函数可以设置?窗口如下图

网友A:
在回调函数WM_PAINT消息里面加上
GUI_SetBkColor(颜色值)
GUI_Clear()

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回调函数WM_PAINT消息里面加上
GUI_SetBkColor(颜色值)
GUI_Clear()

厉害,可以了,刚开始我放在WM_INIT_DIALOG里不行,后来放在WM_PAINT里面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