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应网友需求,制作基于STM32-V5开发板的虚拟串口例子供大家下载参考

楼主(2018-07-18):
1、首先电脑端安装驱动:
当前官方提供了以下几个电脑端版本,安装完毕后,重启下电脑,

对于Win10,官方说明是 For Windows 10, use Microsoft inbox driver ,这个需要大家实测了,我这里用的WIN7 64bit,测试没问题。

2、下载下面的例子
下载完毕后,将开发板断电,然后重新打,之后可以看到电脑右下角有安装驱动,安装完毕后在电脑设备管理器看端口号,我这里是COM9

打开一个串口软件,并打开COM9(根据自己的电脑是COM几,进行选择),如果无法正确打开,请先将此串口软件关闭,然后关闭开发板,之后再打开开发板,过一小会保证驱动没问题了,再开串口软件即可:
下面这个串口软件还操作简单些,适合初学者,我这里也将其上传上来: sscom5.09a1.exe

现在就可以做回环通信了,你通过串口软件发送多少,这个串口软件就接收到多少。

楼主:
V6开发板的虚拟串口例子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%C4%E2%B4%AE%BF%DA

网友A:
楼主,链接有不对啊,请更新下

网友B:
最简单的方案,是使用stm32cubemx里的USB-CDC功能,FS的64bytes包接收 已经实现了,直接在回调中copy到自己的缓冲区即可。Windows驱动也可以用自带的免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链接有不对啊,请更新下

二楼吗? 已经更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简单的方案,是使用stm32cubemx里的USB-CDC功能,FS的64bytes包接收 已经实现了,直接在回调中copy到自己 ...

最简单是Event  Recorder和SEGGER RTT,USB和串口都省了。

网友:
完美的例子

网友C:
我自从用上HID后,都不想用CDC Uart了,一般板子标配USB接口。CDC Uart的驱动安装会折腾的死去活来。HID的速度相比uart速度快不少,最关键的是免安装驱动。准备用HID做个bootload 实现IAP,连烧录器都想省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自从用上HID后,都不想用CDC Uart了,一般板子标配USB接口。CDC Uart的驱动安装会折腾的死去活来。HID的 ...

HID最大的缺点就是速度慢,USB2,0全速最高速度是64KB/S,这个是理论值,实际速度就30-50KB。

2.0高速的时候是1MB/S,实际速度也就几百KB/S,现在的CMSIS-DAP下载器就是搞的HID。

网友:
HID麻烦的是电脑端软件  没串口 这么多和好用

网友:
留个记录拿出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