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关于GUI_MEMDEV_CreateFixed和GUI_MEMDEV_WriteAt的问题

楼主(2018-07-19):
WM_SelectWindow(hGraph);//选定要显示波形的窗口
hMemDSO = GUI_MEMDEV_CreateFixed(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1, //xsi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0,//ysiz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HASTRAN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APILIST_8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CC_4);
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hMemDSO);
        DSO_DrawBakFrame(0,0,360,180);
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0);
        WM_SelectWindow(0);

我想学着2代示波器,把方框绘制在内存设备中。如果设置的ysize为180甚至是200,在y方向上显示不全,知道把ysize设置到210才能显示完全。这是什么现象???

网友:
函数DSO_DrawBakFrame(0,0,360,180);不是自适应大小的。

楼主:
DSO_DrawBakFrame(0,0,360,180);函数就是简单的画个360*180的矩形框,并且再画几道方格线而已。需要自适应。我看例程里的DSO_DrawBakFrame(0,0,599,399);是自适应大小的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SO_DrawBakFrame(0,0,360,180);函数就是简单的画个360*180的矩形框,并且再画几道方格线而已。需要自适应 ...

不是自适应的。

楼主:
eric2013老师,那么问题来了,到底为啥啊。为啥分配360*180的内存却显示不完全,在Y方向上差一截呢?有一条讯息,我不是在桌面上创建的内存设备,是在另一个窗口hGraph上创建的,窗口设置为(0,24,480,208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eric2013老师,那么问题来了,到底为啥啊。为啥分配360*180的内存却显示不完全,在Y方向上差一截呢?有一条 ...

在模拟器上面测试下,把测试代码发上来,我看下。

楼主: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"GUI.h"
#include "DIALOG.h"
#include "WM.h"
#include "BUTTON.h"
#include "CHECKBOX.h"
#include "DROPDOWN.h"
#include "EDIT.h"
#include "FRAMEWIN.h"
#include "LISTBOX.h"
#include "MULTIEDIT.h"
#include "RADIO.h"
#include "SLIDER.h"
#include "TEXT.h"
#include "PROGBAR.h"
#include "SCROLLBAR.h"
#include "LISTVIEW.h"
#include "GRAPH.h"
#include "MENU.h"
#include "MULTIPAGE.h"
#include "ICONVIEW.h"
#include "TREEVIEW.h"
#define RECOMMENDED_MEMORY (1024L * 100)

#define ID_WINDOW_0 (GUI_ID_USER + 0x00)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Dialog resources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if GUI_WINSUPPORT

#endif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  { WINDOW_CreateIndirect, "Window", ID_WINDOW_0, 0, 24, 480, 208, 0, 0x0, 0 },

};

void DSO_DrawBakFrame(short int x0, short int y0, short int x1, short int y1)
{
        short int x;
        short int y;

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BLACK);
        GUI_ClearRect(x0, y0, x1, y1);

    GUI_SetPenSize(1);
        GUI_SetColor(0X323532);
        for(y = 1; y < 6; y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Line(x0,y0+(y*30),x1,y0+(y*30)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x = 1; x < 12; 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Line(x0+(x*30),y0,x0+(x*30),y1);
        }
        GUI_SetColor(0x00749b9f);
        GUI_DrawRect(x0,y0,x1,y1);
}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GUI_MEMDEV_Handle   hMemDSO;
void DSO_Init(short int ucCreateFlag)
{

        GUI_SetBkColor(0);
    GUI_Clear();

        GUI_MEMDEV_WriteAt(hMemDSO, 115, 10);
        //DSO_DrawBakFrame(115,10,475,190);
        if(ucCreateFlag == 1)
        {
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Stat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InitDialogGraph(WM_MESSAGE * pMsg)
{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cbDialog
*/
static void _cbCallGra(WM_MESSAGE * pMsg) {
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DELETE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    InitDialogGraph(pMsg);
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DSO_Init(1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break;
  default:
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break;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Publ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CreateWindow
*/
WM_HWIN CreateWindow(void);
WM_HWIN CreateWindow(void) {
  WM_HWIN hWin;
  hWin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CallGra, WM_HBKWIN, 0, 0);
  return hWin;
}
static void _cbBkWindow(WM_MESSAGE * pMsg) {
  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WM_SetDesktopColor(GUI_BLACK);
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break;
    default:
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}
}

WM_HWIN hGraph;
GUI_MEMDEV_Handle   hMemDSO;
void MainTask(void)
{
        GUI_Init();
        if (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() < RECOMMENDED_MEMORY) {
    GUI_ErrorOut("Not enough memory available.");
    return;
  }

        //WM_MULTIBUF_Enable(1);

        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
        WM_EnableMemdev(WM_HBKWIN);
        WM_SetCallback(WM_HBKWIN,_cbBkWindow);
        hGraph = CreateWindow();
        WM_SelectWindow(hGraph);
        hMemDSO = GUI_MEMDEV_CreateFixed(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HASTRAN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APILIST_8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CC_4);
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hMemDSO);
                DSO_DrawBakFrame(0,0,360,180);
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0);
                WM_SelectWindow(0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100);
        }
}

网友:
帮你修改了一个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"GUI.h"
#include "DIALOG.h"
#include "WM.h"
#include "BUTTON.h"
#include "CHECKBOX.h"
#include "DROPDOWN.h"
#include "EDIT.h"
#include "FRAMEWIN.h"
#include "LISTBOX.h"
#include "MULTIEDIT.h"
#include "RADIO.h"
#include "SLIDER.h"
#include "TEXT.h"
#include "PROGBAR.h"
#include "SCROLLBAR.h"
#include "LISTVIEW.h"
#include "GRAPH.h"
#include "MENU.h"
#include "MULTIPAGE.h"
#include "ICONVIEW.h"
#include "TREEVIEW.h"
#define RECOMMENDED_MEMORY (1024L * 100)

#define ID_WINDOW_0 (GUI_ID_USER + 0x00)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Dialog resources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#if GUI_WINSUPPORT

#endif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 {
  { WINDOW_CreateIndirect, "Window", ID_WINDOW_0, 0, 24, 480, 208, 0, 0x0, 0 },

};

void DSO_DrawBakFrame(short int x0, short int y0, short int x1, short int y1)
{
        short int x;
        short int y;

        GUI_SetBkColor(GUI_BLACK);
        GUI_ClearRect(x0, y0, x1, y1);

    GUI_SetPenSize(1);
        GUI_SetColor(0X323532);
        for(y = 0; y < 6; y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Line(x0,y0+(y*30),x1,y0+(y*30)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x = 1; x < 12; 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I_DrawLine(x0+(x*30),y0,x0+(x*30),y1);
        }
        GUI_SetColor(0x00749b9f);
        GUI_DrawRect(x0,y0,x1,y1);
}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GUI_MEMDEV_Handle   hMemDSO;
void DSO_Init(short int ucCreateFlag)
{

        GUI_SetBkColor(0);
    GUI_Clear();

        GUI_MEMDEV_WriteAt(hMemDSO, 0, 24);
        //DSO_DrawBakFrame(115,10,475,190);
        if(ucCreateFlag == 1)
        {
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Stat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InitDialogGraph(WM_MESSAGE * pMsg)
{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_cbDialog
*/
static void _cbCallGra(WM_MESSAGE * pMsg) {
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              case WM_DELETE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    InitDialogGraph(pMsg);
    break;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    DSO_Init(1)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break;
  default:
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break;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Public code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       CreateWindow
*/
WM_HWIN CreateWindow(void);
WM_HWIN CreateWindow(void) {
  WM_HWIN hWin;
  hWin =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CallGra, WM_HBKWIN, 0, 0);
  return hWin;
}
static void _cbBkWindow(WM_MESSAGE * pMsg) {
    switch (pMsg->MsgId) {
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WM_SetDesktopColor(GUI_BLACK);
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break;
    default:
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}
}

WM_HWIN hGraph;
void MainTask(void)
{
        GUI_Init();
        if (GUI_ALLOC_GetNumFreeBytes() < RECOMMENDED_MEMORY) {
    GUI_ErrorOut("Not enough memory available.");
    return;
  }

        //WM_MULTIBUF_Enable(1);

        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
        WM_EnableMemdev(WM_HBKWIN);
        WM_SetCallback(WM_HBKWIN,_cbBkWindow);
        hGraph = CreateWindow();
        //WM_SelectWindow(hGraph);
        hMemDSO = GUI_MEMDEV_CreateFixed(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1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HASTRAN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APILIST_8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CC_4);
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hMemDSO);
                DSO_DrawBakFrame(0,0,360,180);
        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0);
                //WM_SelectWindow(0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UI_Delay(100);
        }
}

楼主:
谢谢eric2013老师,那么把WM_SelectWindow(hGraph)屏蔽了,到时候绘制的时候GUI_MEMDEV_WriteAt(hMemDSO, 0, 24);,是绘制在桌面上,还是hGraph这个窗口上。
我想要绘制在窗口上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eric2013老师,那么把WM_SelectWindow(hGraph)屏蔽了,到时候绘制的时候GUI_MEMDEV_WriteAt(hMemDSO, 0 ...

是在窗口的回调函数WM_PAINT消息里面互转的,也就是在窗口hGraph上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