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utc时间怎么用

楼主(2018-07-20):
传输32个字节数代表utc时间,我怎么把它转成2018.1.30这样

网友: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变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ruct tm g_time;
uint32_t dhcp_tout;
uint8_t g_DHCPStatus = 0;
uint8_t g_SNTPStatus = 0;
uint8_t DHCP_Status[2][40] = {"IP: 192.168.X.X"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"Waiting for DHCP"}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time_cback
*        功能说明: SNTP获取时间回到函数
*        形    参: 无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time_cback (uint32_t time)
{
        struct tm *t_tm;

        if (time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g_SNTPStatus = 2;
                printf_tcpdbg ("错误, 服务器未响应或者网络状态比较差\r\n"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 += 8*60*60;
                t_tm = localtime((unsigned int *)&time);
                t_tm->tm_year += 1900;
                t_tm->tm_mon += 1;

                g_time.tm_year = t_tm->tm_year;
                g_time.tm_mon = t_tm->tm_mon;
                g_time.tm_mday = t_tm->tm_mday;
                g_time.tm_hour = t_tm->tm_hour;
                g_time.tm_min = t_tm->tm_min;
                g_time.tm_sec = t_tm->tm_sec;

                printf_tcpdbg ("UNIX时间戳:%d 日期:%02d/%02d/%02d  时间:%02d:%02d:%02d\r\n", time, t_tm->tm_yea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tm->tm_mon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tm->tm_mday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tm->tm_hou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tm->tm_min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tm->tm_sec);
        }
}

楼主:
嗯嗯。谢谢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