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, bootloader里面的全局变量,跑到app会继续占用ram吗?

楼主(2018-07-20):
stm32,  bootloader里面的全局变量,跑到app会继续占用ram吗?我在boot里定义了比较大的全局变量数组,比较担忧这个

网友A:
进入APP后,bootloader的所有变量全部销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进入APP后,bootloader的所有变量全部销毁。

大神全局变量也销毁了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全局变量也销毁了吗

变量的数值也许还在,看你APP变量的覆盖情况了,但是已经不起作用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变量的数值也许还在,看你APP变量的覆盖情况了,但是已经不起作用了。

boot里面的全局变量肯定是在ram静态区的,我跳到app后这个全局变量所占用的地方我app还能用吗?编译器有没有允许app里的全局变量覆盖它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boot里面的全局变量肯定是在ram静态区的,我跳到app后这个全局变量所占用的地方我app还能用吗?编译器有 ...

没问题,你想太多了。除非你的boot有一些全局变量还想在app里面使用。

你再捋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你想太多了。除非你的boot有一些全局变量还想在app里面使用。

你再捋捋。

好吧,大神我信你

网友:
一直比较担心这个问题,现在得到大神的答案,可以在BOOT里面放开使用了。

网友B(2022-07-20)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你想太多了。除非你的boot有一些全局变量还想在app里面使用。

你再捋捋。

boot有一些全局变量还想在app里面使用,该怎么处理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oot有一些全局变量还想在app里面使用,该怎么处理了?

就是这个帖子的玩法。

实战技能分享,一劳永逸的解决BOOT跳转APP失败问题,含MDK AC5,AC6和IAR,同时制作了一个视频操作说明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9595&fromuid=58

网友C(2025-02-24):
引用 网友A:
进入APP后,bootloader的所有变量全部销毁。

大佬我有一个疑问,bootloader在跳转到APP时,SRAM是否会清空?那么如果不清空的话,Bootloader的SRAM有剩余的SRAM数据,且APP的__main中并没有把之前的SRAM数据清空,仅仅只是处理特定的段空间。会不会出现由于SRAM有前数据的残留而导致的数据错误跑飞的情况?

网友:
非0的全局变量初值存在flash中,具体在flash中的位置由编译器决定,由启动脚本赋值到SRAM中;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佬我有一个疑问,bootloader在跳转到APP时,SRAM是否会清空?那么如果不清空的话,Bootloader的SRAM有 ...

其实就设想一个场景,正常重启后SRAM中的数据就是没有意义的,是需要初始化的;跳转到app后进行同样的初始化操作就行
进阶用法是强制指定某个变量不进行初始化操作,这样跳转app没有断电自然没有丢失数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佬我有一个疑问,bootloader在跳转到APP时,SRAM是否会清空?那么如果不清空的话,Bootloader的SRAM有 ...

就算数据残留那也是脏数据,变量是根据地址来的,原先有数据也是覆盖原来的数据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