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寸LCD的I2C_SCL和I2C_SDA需要加上拉电阻吗?

楼主(2018-07-20):
我看官方给出的原理图里,TP_I2C_SCL和TP_I2C_SDA没有加上拉电阻。但是在网上搜,很多人说I2C需要加上拉电阻。
我自己画的电路图是下面这样的:
接上安富莱的5寸LCD RGB接口,发现不能正常工作。是因为不应该加上拉电阻吗?还是上拉电阻选的阻值不对,请帮忙解释一下什么原因,谢谢!

网友:
要啊,我们使用的开漏模式,加上拉,模拟I2C的。
上拉电阻是在主板原理图的EEPROM上了,因为有多个I2C设备。

楼主:
感谢回答,我看你们EEPROM上加的上拉电阻是1K,我自己加的上拉电阻是10K,我的这个上拉电阻阻值选的是不是有问题,是不是因为这个阻值导致通信失败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答,我看你们EEPROM上加的上拉电阻是1K,我自己加的上拉电阻是10K,我的这个上拉电阻阻值选的是不是 ...

上拉电阻阻值影响上升沿时间。

下面是之前的测试:

上拉电阻选择2.2K欧时,SCL上升沿时间约0.5us,如果选4.7K欧,则上升沿约1u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