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UCOSIII任务重启方案

楼主(2018-07-20):
运行的设备在修改参数后不允许重启,所以想直接重启受影响的任务,另外也想在任务发生异常之后重启这个任务。
设想的方案是这样的
建立一个专门的任务监测任务,需要重启哪个任务时直接向这个监测任务发布消息,然后在这个监测任务里面将制定的任务删除后再重新创建一次。
另外这个监测任务还充当任务看门狗,其它任务需定时向这个任务发布一个心跳消息,若超时没发,也要删除并重新创建指定任务。
当然如果监测任务也发生异常,那就只有重启设备了,不知道这种方案是否科学,硬汉哥提供以下参考意见呗!

网友:
可以的。

另外再看看此贴,通过此贴看看能否再获取点灵感: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=%BF%B4%C3%C5%B9%B7

网友:
楼主的想法完全可行,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。   我做的是用在野外无人值守的数据采集设备(太阳能供电),要求设备绝对不能死机(但是允许重启)。我就跟你的想法一样,建了一个任务监视的任务,监视任务的优先级设置为最低,同时在监视任务中喂硬件看门狗。 其他任务建立的时候,调用监视任务的API注册相关的参数和超时参数。 然后其他任务正常运行过程中,要在之前注册的超时参数之内调用 监视任务 的API喂狗(软狗)函数。
这样的结果就是,如果哪个应用任务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调用喂狗(软狗)的API,监视任务就能立即进行处理,因为我的设备允许重启,我这块就对单片机进行重启了(没去单独处理异常的任务)。在一点,我的监视任务设置的是最低优先级,这点主要是基于要保证某些实时性要求高的任务的可靠运行,但也不需要担心,因为我的硬件看门狗是由 监视任务 喂的,所以,当其他任务长时间占用CPU时(死锁,比如死在了while(1)中的时候)),监视任务 就得不到运行的机会,那么硬件看门狗就不会喂的上了, 最终硬件看门狗动作也会复位整个系统。 目前设备已在户外运行5年(大概20台左右),未发生死机无法自动恢复的状况。
以上,供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