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例程下载] STM32-V4开发板的步进电机例程,5V 4相 5线步进电机 28YBJ-48

楼主(2018-07-20):
说明:
通过GPIO控制步进电机A B C D 线圈依次导通,驱动电机旋转。电机型号: 28BYJ48
步进电机的驱动原理很简单,只需要4个输出GPIO即可。本驱动的特点是采用硬件中断控制脉冲速度和个数。本驱动使用 TIM6 作为硬件定时中断.

1、例程:
V4-999_出厂程序(V1.0h
(1)驱动文件
(2)应用文件:

原理图:

效果:

楼主:
电机参数:

网友A:
步进电机还可以细分驱动,ULN2003也可以实现细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步进电机还可以细分驱动,ULN2003也可以实现细分

谢谢告知,后面学习学习如何实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告知,后面学习学习如何实现

明天有空我写个简单的例程,不过需要4路PWM信号,如果IO引脚不能输出PWM,相对比较麻烦,不过可以用杜邦线跳过来,原有的IO浮空输入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