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μCOS-III] uCOSIII任务进入就绪态后退不出去了

楼主(2018-07-20):
任务接收一会数据后状态变成就绪态,但进入就绪态后一直退不出了,调试情况是任务就绪表里面除了这个任务就是空闲任务,其它任务是正常的,请问有遇到果这种情况吗?

网友A:
学习下uC/Probe,检测任务执行情况很方面,很容易就找到问题了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下uC/Probe,检测任务执行情况很方面,很容易就找到问题了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 ...

嗯嗯,我用这个看了,和我调试的时候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,本来是要等待一个信号量的,但是进入就绪态后从uc-Probe中看到它没有等了,任务得不到运行,可等待的信号量数量已经累积了25个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嗯,我用这个看了,和我调试的时候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,本来是要等待一个信号量的,但是进入就绪态后从 ...

排查一下,这种问题一般好解决,除非你的程序模板有问题。

可以把所有任务创建全部注释掉,仅测试两个通信的任务或者中断与任务,如果这都有问题,可确定是你程序设计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排查一下,这种问题一般好解决,除非你的程序模板有问题。

可以把所有任务创建全部注释掉,仅测试两个 ...

我测试了,还是有问题,我的程序设计流程是中断中接收数据到一个FIFO,然后发送信号量,任务每隔10ms运行一次,无期限等待信号量,等到信号量后读取FIFO处理数据,请帮忙分析一下还有哪些可能的情况我没考虑到啊,实在是搞不定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测试了,还是有问题,我的程序设计流程是中断中接收数据到一个FIFO,然后发送信号量,任务每隔10ms运行 ...

发你的中断函数和任务,如何写的。

楼主:
只截取了关键的部分。

这是串口接收及信号量发送部分

这是串口接收及信号量发送部分

这是任务处理数据部分

这是任务处理数据部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只截取了关键的部分。

把你串口中断里面所有东西全部删了,仅测试信号量发送,把uCOS-III的post函数写进入测试。

你的任务里面也是,所有东西都删了,仅测试Pend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串口中断里面所有东西全部删了,仅测试信号量发送,把uCOS-III的post函数写进入测试。

你的任务里 ...

测试了差不多半个小时,没有出现之前的情况,那也就是我的应用代码有问题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测试了差不多半个小时,没有出现之前的情况,那也就是我的应用代码有问题了?

是的,现在可以进一步排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现在可以进一步排查了。

我串口接收采用的是DMA单字节接收,屏蔽掉任务中的代码,仅保留中断中的代码,用串口助手每隔10ms发送两帧7字节的数据,用uc-Probe看到任务接收信号量好像速度达不到,信号量的数量一直在25与24之间往复,难道是因为我任务中的代码执行时间超出了任务的切换时间吗?任务每10ms切换一次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串口接收采用的是DMA单字节接收,屏蔽掉任务中的代码,仅保留中断中的代码,用串口助手每隔10ms发送两 ...

不用RTOS,你的这个应用使用裸机操作好用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RTOS,你的这个应用使用裸机操作好用不。

好用,但是因为考虑到实时性,不得不上系统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用,但是因为考虑到实时性,不得不上系统

我的意思是你不用RTOS的话,测试是否好使,仅测试你的这部分应用。这方面你排查你的应用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意思是你不用RTOS的话,测试是否好使,仅测试你的这部分应用。这方面你排查你的应用问题。

我发现等待信号量用阻塞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,用非阻塞测试了暂时没出现,难道是因为接收信号量太频繁了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发现等待信号量用阻塞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,用非阻塞测试了暂时没出现,难道是因为接收信号量太频繁了 ...

是不是你的当前的任务处理不过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你的当前的任务处理不过来。

这个任务也就只是个转发数据功能,按理说不应该,但是这个我也不晓得为什么

网友B(2020-07-22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了。麻烦回复一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了。麻烦回复一下

按照我与楼主讨论的测试方法,你试试是否好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照我与楼主讨论的测试方法,你试试是否好使。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