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用 WM_CreateTimer 创建 Timer 后,gif 图像闪烁

楼主(2018-07-20):
请教老大:

用 WM_CreateTimer 创建一个 Timer 后,原有的 gif 图像,就按照这个timer的周期,会突然黑一下,然后继续原有的动画过程。
GUI_Init 后,WM_SetCreateFlags(WM_CF_MEMDEV); 设置了自动使用存储设备。

以下是源码: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
*/
#include    "bsp_gui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_acImage_GIF_1, "1.gif"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开机动画
extern      const   U8  _acImage_GIF_1[16399]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Defines
*/
#define     ID_WIN_START_BASE   (GUI_ID_USER + 0x00)
#define     ID_WINDOW_0         (ID_WIN_START_BASE + 0x00)      //  窗口
#define     ID_IMAGE_0          (ID_WIN_START_BASE + 0x01)      //  开机动画, 1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_aDialogCreate
*/
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[] =
{
    { WINDOW_CreateIndirect,    "", ID_WINDOW_0,    0,   0, 240, 320, 0, 0x0, 0 },  //  窗口
    { IMAGE_CreateIndirect,     "", ID_IMAGE_0,    69,  50, 105,  20, 0, 0x0, 0 },  //  开机动画, 1
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_cbDialog
*/
static void _cbDialog(WM_MESSAGE * pMsg)
{
    const void *    pData;
    WM_HWIN         hItem;
    U32             FileSize;
    static  u8      ucCnt = 0;

    switch (pMsg->MsgId)
    {
        case WM_INIT_DIALOG:
            //  Initialization of 'window base'
            WINDOW_SetBkColor(pMsg->hWin, GUI_BLACK);

            //  Initialization of 'Image0 gif 1'
            hItem       =   WM_GetDialogItem(pMsg->hWin, ID_IMAGE_0);
            pData       =   (const void *)_acImage_GIF_1;
            FileSize    =   sizeof(_acImage_GIF_1);
            IMAGE_SetGIF(hItem, pData, FileSize);

            //  创建 timer
            WM_CreateTimer(pMsg->hWin, 0, 1000, 0);
            ucCnt       =   0;
            break;

#if 1
        case WM_TIMER:
            ucCnt++;
            WM_InvalidateWindow(pMsg->hWin);
            WM_RestartTimer(pMsg->Data.v, 1000);
            break;
#endif

        case WM_PAINT:
            GUI_SetColor(GUI_WHITE);
            GUI_SetPenSize(2);
            GUI_AA_DrawArc(120, 160, 70, 70, 0, 80);
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WM_DefaultProc(pMsg);
            break;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CreateWinStart
*/
void        CreateWinStart(void);
void        CreateWinStart(void)
{
    //  创建窗口
    hWin_Start      =   GUI_CreateDialogBox(_aDialogCreate, GUI_COUNTOF(_aDialogCreate), _cbDialog, WM_HBKWIN, 0, 0);
    hWin_Current    =   hWin_Start;
}

楼主:
问题解决了,这个timer的创建要放在 WM_CREATE 中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了,这个timer的创建要放在 WM_CREATE 中。

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