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HAL] 记得以往F1,F4系列的系统初始化代码里面还有个Flash的ART加速配置,H7里面竟然没有任何配置代码了

楼主(2018-07-20):
还以为是我的程序问题,之前做了好些例子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,今天才发。
下面是F429的:
#if defined(STM32F427_437xx) || defined(STM32F429_439xx) || defined(STM32F446xx)
    /* Enable the Over-drive to extend the clock frequency to 180 Mhz */
    PWR->CR |= PWR_CR_ODEN;
    while((PWR->CSR & PWR_CSR_ODRDY) == 0)
    {
    }
    PWR->CR |= PWR_CR_ODSWEN;
    while((PWR->CSR & PWR_CSR_ODSWRDY) == 0)
    {
    }
    /* Configure Flash prefetch, Instruction cache, Data cache and wait state */
    FLASH->ACR = FLASH_ACR_PRFTEN | FLASH_ACR_ICEN |FLASH_ACR_DCEN |FLASH_ACR_LATENCY_5WS;
#endif /* STM32F427_437x || STM32F429_439xx || STM32F446xx */

而H7仅剩下了一个配置RCC时的等待周期配置:
HAL_RCC_ClockConfig(&RCC_ClkInitStruct, FLASH_LATENCY_4);

造成这个的根本原因是内部的架构不同,F4和F1系列有个Flash的ART加速,可以实现指令预取,指令缓冲,数据缓冲的功能,从而实现0等待周期。

H7系列的Flash加速全靠ICache了。

网友A(2020-08-02):
老哥 f4的hal库 我看了下 也没有设置 只有设置这个等待周期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哥 f4的hal库 我看了下 也没有设置 只有设置这个等待周期数的

网友:
仔细,耐心。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