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中使用sprintf函数

楼主(2018-07-21):
由于要和触摸屏进行通信,所以要将u32 err_key格式化为字符串后发送给触摸屏。
其中char err_key_disbuf[4];
sprintf(err_key_disbuf,"%8x",err_key);
但是在执行这条语句时直接会HardFault_Handler,请教一下版主,这是由于什么错误造成的?

网友A:
err_key_disbuf[4];

buf定义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rr_key_disbuf[4];

buf定义小了。

请教版主,定义为 8 都不可以,定义9之后才能正常,那就是将字符串的结束符'\0'也要计算在内喽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教版主,定义为 8 都不可以,定义9之后才能正常,那就是将字符串的结束符'\0'也要计算在内喽?

别开个正好,我使用这个函数一般都开的比较大,给他100个。

因为大部分时候仅仅是作为局部变量,使用的栈空间,函数退出就释放了,所就开的很大,防止这种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别开个正好,我使用这个函数一般都开的比较大,给他100个。

因为大部分时候仅仅是作为局部变量,使用 ...

谢谢版主

网友:
建议用snprintf 这个函数安全点,也可以很容易找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