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TIM5CH4计算LSI时钟频率问题

楼主(2018-07-22):
请问这是怎么计算得来的。没有理解为何这样计算

网友A:
1、16位定时器,防止超出范围。
2、把计数值换算成实际频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16位定时器,防止超出范围。
2、把计数值换算成实际频率。

第一点理解啦。第二点还是不知为定时器时钟频率除以计数值得出实际频率。这个地方我应该看一下那个知识点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16位定时器,防止超出范围。
2、把计数值换算成实际频率。

我觉得是((RCC_ClockFreq.PCLK1_Frequency /0xFFFF* PeriodValue)/8)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觉得是((RCC_ClockFreq.PCLK1_Frequency /0xFFFF* PeriodValue)/8).

不是的,他这里的捕获就是以TIM5的主频为时钟单位进行捕获的,我这里没有做分频处理,你再捋捋看。

楼主:
不是测到的计数器值除以总重装载值么。直接用定时器频率除以计数器值,这块不知为何。和我想的不一样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的,他这里的捕获就是以TIM5的主频为时钟单位进行捕获的,我这里没有做分频处理,你再捋捋看。

恩,想明白了。我和设置定时器时间搞混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的,他这里的捕获就是以TIM5的主频为时钟单位进行捕获的,我这里没有做分频处理,你再捋捋看。

如果这里设置了重装载值和分频值,设置定时器5时间为1ms一次。运用捕获模式。那计算就不是这么计算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这里设置了重装载值和分频值,设置定时器5时间为1ms一次。运用捕获模式。那计算就不是这么计算的。

对,如果你设置了,是的。如果没有设置,默认就是以主频在捕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如果你设置了,是的。如果没有设置,默认就是以主频在捕获。

懂了。其实不用管重装载值,只用管分频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