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103调试AD7685死活读不出数据

楼主(2018-07-22):
想采用AD7685做一个16位的数据采集。采用IO模拟SPI,对着芯片数据手册上的3线无忙信号线的模式,死活读不出数据来。下面贴上程序和时序,大家帮忙看看有啥问题!
以下是程序:

void AD7685_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ENABLE);//使能PORTA

        //PA4-CNV   PA5-CLK   PA7 SDI(弄busy模式输出高电平即可)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 = GPIO_Pin_4 | GPIO_Pin_5 | GPIO_Pin_7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//推挽输出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 = GPIO_Pin_6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PU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7);  //PA4/PA5/PA7上拉

}
static void AD7685_ACQ_time(void)
{
        CNV_LOW;
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CNV_HIGH;
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CNV_LOW;
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CNV_HIGH;
}

static void AD7685_CNV_Time(void)
{
        Delay_us(5);
}

static u16 AD7685_ReadData_Time(u16 tData)
{
        u8 i;
        u16 ADData;

        for(i=0; i<16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K_HIGH;
                CNV_LOW;
                ADData=ADData<<1;     // 每次左移一位,右边补零
                if(SDO)         //每次下降沿到来,读出的是1,则运行下面的语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Data=ADData|0x01;
                SCK_LOW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ADData;
}

u16 AD7685_oneAcq(u16 tData)
{
        u16 Data = 0;
        AD7685_ACQ_time();
        AD7685_CNV_Time();
        Data = AD7685_ReadData_Time(DUMMY) ;
        Delay_us(1);
        CNV_HIGH;
        return Data;
}

网友A:
可以参考下我们AD7606的SPI方式,跟这个差不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参考下我们AD7606的SPI方式,跟这个差不多。

好的,谢谢汉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