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请教各位关于旋转图片的问题

楼主(2018-07-22):
看过官方仿真例子仪表都是矩形指针,想使用带透明度的图片来替代,但是旋转后透明的地方都是黑色,怎么解?

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IN_pointer = {
        101, // xSize
        11, // ySize
        303, // BytesPerLine
        24, // BitsPerPixel
        (unsigned char *)_acIN_pointer,  // Pointer to picture data
        NULL,  // Pointer to palette
        GUI_DRAW_BMPA565
};

GUI_CONST_STORAGE GUI_BITMAP bmhome = {
        480, // xSize
        272, // ySize
        960, // BytesPerLine
        16, // BitsPerPixel
        (unsigned char *)_achome,  // Pointer to picture data
        NULL,  // Pointer to palette
        GUI_DRAW_BMP565
};
static void _DemoScale(void) {
        GUI_MEMDEV_Handle hMem;
        GUI_MEMDEV_Handle hDst;

        GUI_DrawBitmap(&bmhome, 0, 0);                //写背景图片

        hMem = GUI_MEMDEV_CreateFixed(0, 0, 100, 100, GUI_MEMDEV_HASTRANS, GUI_MEMDEV_APILIST_32, GUI_COLOR_CONV_888);
        hDst = GUI_MEMDEV_CreateFixed(0, 0, 100, 100, GUI_MEMDEV_HASTRANS, GUI_MEMDEV_APILIST_32, GUI_COLOR_CONV_888);
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hMem);
        GUI_DrawBitmap(&bmIN_pointer, 0, 0);                //写指针图片
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hDst);
        GUI_Clear();
        GUI_MEMDEV_Select(0);

        GUI_MEMDEV_RotateHQ(hMem, hDst, 0, 0, 0, 1000);
        GUI_MEMDEV_CopyToLCDAt(hDst, 145, 130);

网友A:
默认情况下使用存储设备,背景色是黑色的,旋转后那个背景是一直带着的,你试试下面的是否可以
GUI_MEMDEV_Select(hMem);
GUI_SetBkColor(GUI_TRANSPARENT);
GUI_Clear();
GUI_DrawBitmap(&bmIN_pointer, 0, 0);                //写指针图片
GUI_MEMDEV_Select(hDst);
GUI_Clear();
GUI_MEMDEV_Select(0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默认情况下使用存储设备,背景色是黑色的,旋转后那个背景是一直带着的,你试试下面的是否可以
GUI_MEMDEV ...

感谢,GUI_SetBkColor(GUI_TRANSPARENT)很重要,更重要的是图片格式,之前的我是GUI_DRAW_BMPA565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,GUI_SetBkColor(GUI_TRANSPARENT)很重要,更重要的是图片格式,之前的我是GUI_DRAW_BMPA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