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CC] 为什么H7所有官方例程都没有使能APB3和APB4时钟的原因说明

楼主(2018-07-23):
HAL库里面仅给了下面6个:
/** @defgroup RCC_System_Clock_Type  RCC System Clock Type
  * @{
  */
#define RCC_CLOCKTYPE_SYSCLK           ((uint32_t)0x00000001)
#define RCC_CLOCKTYPE_HCLK             ((uint32_t)0x00000002)
#define RCC_CLOCKTYPE_D1PCLK1          ((uint32_t)0x00000004)
#define RCC_CLOCKTYPE_PCLK1            ((uint32_t)0x00000008)
#define RCC_CLOCKTYPE_PCLK2            ((uint32_t)0x00000010)
#define RCC_CLOCKTYPE_D3PCLK1          ((uint32_t)0x00000020)

标准的总线初始化是下面这样,也仅初始了上面6个:
/*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and configure  bus clocks dividers */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ClockType = (RCC_CLOCKTYPE_SYSCLK | RCC_CLOCKTYPE_HCLK | RCC_CLOCKTYPE_D1PCLK1 | RCC_CLOCKTYPE_PCLK1 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CLOCKTYPE_PCLK2  | RCC_CLOCKTYPE_D3PCLK1);
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SYSCLKSource = RCC_SYSCLKSOURCE_PLLCLK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SYSCLKDivider = RCC_SYSCLK_DIV1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AHBCLKDivider = RCC_HCLK_DIV2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APB3CLKDivider = RCC_APB3_DIV2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APB1CLKDivider = RCC_APB1_DIV2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APB2CLKDivider = RCC_APB2_DIV2;
        RCC_ClkInitStruct.APB4CLKDivider = RCC_APB4_DIV2;
        ret = HAL_RCC_ClockConfig(&RCC_ClkInitStruct, FLASH_LATENCY_4);
        if(ret !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    }

那么问题来了:
RCC_CLOCKTYPE_SYSCLK  代表系统时钟
RCC_CLOCKTYPE_HCLK     代表AHB1,2,3,4时钟
RCC_CLOCKTYPE_PCLK1    代表APB1时钟
RCC_CLOCKTYPE_PCLK2    代表APB2时钟

RCC_CLOCKTYPE_D1PCLK1和RCC_CLOCKTYPE_D3PCLK1代表的是什么鬼?怎么没有RCC_CLOCKTYPE_PCLK3和RCC_CLOCKTYPE_PCLK4,最终的问题就在这里了。

其实RCC_CLOCKTYPE_D1PCLK1就是RCC_CLOCKTYPE_PCLK3,而RCC_CLOCKTYPE_D3PCLK1就是RCC_CLOCKTYPE_PCLK4,为什么这么说,根本原因看下面这个图就清晰了

PCLK3是D1PPRE分频产生的。
PCLK4是D3PPRE分频参数的。

所以HAL库起了这么一个神奇的名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