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CC] 这个算是比较权威的说明了,系统上电复位后AXI SRAM,SRAM4,TCM等是可以直接被CPU访问的

楼主(2018-07-23):
正常情况下,系统上电后,CPU要访问的外设是需要使能对应的时钟位,比如下面这个:

但是下面这个几个,CPU上电即可访问,而且芯片没有对应的寄存器使能位。
官方的原话是这么说的:

The FLASH, AXISRAM, ITCM, DTCM1, DTCM2, SRAM4, IWGD1, IWGD2, PWR, EXTI and
RCC are common resources and are implicitly allocated to the CPU.

而SRAM1,SRAM2,SRAM3是需要使能的,但是实际测试发现,不使能也没有任何问题,神奇了。

网友A:
硬汉 我这里就有不使能就有问题得demo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 我这里就有不使能就有问题得demo

加上吧,加上靠谱。

后面我也准备加上。我当前做的一些综合测试倒是没遇到问题。

网友B(2019-12-07):
引用 楼主:
加上吧,加上靠谱。

后面我也准备加上。我当前做的一些综合测试倒是没遇到问题。

老大,这个IWDG2我在框图怎么没看到过?难道是两个看门狗?看寄存器好像也没相关说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大,这个IWDG2我在框图怎么没看到过?难道是两个看门狗?看寄存器好像也没相关说明。

估计想表达的是一个独立看门狗,一个窗口看门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加上吧,加上靠谱。

后面我也准备加上。我当前做的一些综合测试倒是没遇到问题。

这样更加严谨,硬汉大哥心细啊。